如何外加SRAM?

楼主(2021-02-08):
根据官方参考设计画了硬件的板子,外加了一个32Mbit的SRAM。MCU是AT32F407VGT7,SRAM是VTI132。但是,根据官方的sample(XMC中的PSRAM例程),无法正常运行。
现在不知道该如何继续。

网友A:
可以把VTI132的手册贴一下吗

网友A:
您好  您这个型号的sram是不是要初始化才能从spi sram切换到p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您这个型号的sram是不是要初始化才能从spi sram切换到psram?

是并口SRAM,不是SP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VTI132的手册贴一下吗

添加了SRAM的datasheet

楼主:
现在的调试情况感觉不是SRAM这边的问题,因该还是MCU的XMC配置有问题,没有输出信号。连CS都不对。

网友B(2024-01-17):
外扩存储还有需要协助得地方吗?18075851665,可以电话沟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