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07测评】+I2C接口实验读取传感器

楼主(2021-02-08):
#申请原创#      本次测试的是I2C外设,测试使用了ROHM的传感器,光照度传感器RPR-0521RS,气压传感器BM1383AGLV,地磁传感器BM1422AGMV。这几个传感器都是I2C接口,可以一起接I2C测试。
如图:使用arduino接口插在开发板。I2C使用的是I2C1,对应管脚为PB8:SCL,PB9:SDA。

PBB8,PB9对应的I2C功能引脚是重映射功能,需要重映射使能。

下面是重映射寄存器,为1就使能。未使能时I2C对应的PB6,PB7。

程序参考官方的BSP中的EEPROM例程的I2C程序,需要注意的是要使能IO复用重映射的时钟和I2C1的IO重映射使能。再就是I2C设备地址。
I2C初始化: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Type  I2C_InitStructure;

  /* GPIO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 I2C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 GPIO configuration */
  /* Configure I2C pins: SC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I2C_SCL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I2C_SCL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I2C pins: SD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I2C_SDA_PIN;
  GPIO_Init(I2C_SDA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重映射到PB8,PB9
  GPIO_PinsRemapConfig(GPIO_Remap_I2C1,ENABLE);

  /* I2C configuration */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Device;
  I2C_InitStructure.I2C_FmDutyCycle = I2C_FmDutyCycle_2_1;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ddrMode = I2C_AddrMode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BitRate = 100000;        //100KHz

  /* I2C Peripheral Enable */
  I2C_Cmd(I2C1, ENABLE);

  /* Apply I2C configuration after enabling it */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下面是实现读写函数,通过修改例程实现的。

I2C_StatusType I2C_Mem_Read(I2C_Type* I2Cx, uint16_t DevAddr, uint16_t DataAddr,
                                                                uint8_t *pBuffer, uint16_t NumByte,  uint32_t Timeout)
{
  /* Wait until BUSY flag is reset */
  if(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I2Cx, I2C_FLAG_BUSYF, SET, I2C_EVT_CHECK_NONE, I2C_TIMEOUT_BUSY_FLAG) != I2C_OK)
  {
    return I2C_ERROR_STEP_1;
  }

  /* Disable Pos */
  I2C_NACKPositionConfig(I2Cx, I2C_NACKPosition_Current);
  /* Enable Acknowledge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x, ENABLE);
  /* Send STAR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I2Cx, ENABLE);
  /* Wait until SB flag is set */
  if(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I2Cx, I2C_FLAG_STARTF, RESET, I2C_EVT_CHECK_NONE, Timeout) != I2C_OK)
  {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x, ENABLE);
    return I2C_ERROR_STEP_2;
  }
  /* Send slave address for write */
  I2C_Send7bitAddress(I2Cx, (uint8_t)(DevAddr&0xff), I2C_Direction_Transmit);
  /* Wait until ADDR flag is set */
  if(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I2Cx, I2C_FLAG_ADDRF, RESET, I2C_EVT_CHECK_NONE, Timeout) != I2C_OK)
  {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x, ENABLE);
    return I2C_ERROR_STEP_3;
  }
  /* Clear ADDR flag */
  I2C_ClearADDRFlag(I2Cx);
  /* Wait until TDE flag is set */
  if(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I2Cx, I2C_FLAG_TDE, RESET, I2C_EVT_CHECK_NONE, Timeout) != I2C_OK)
  {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x, ENABLE);
    return I2C_ERROR_STEP_4;
  }
  /* Send Memory Address */
  I2C_SendData(I2Cx, (uint8_t)(DataAddr&0xff));
  /* Wait until TDE flag is set */
  if(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I2Cx, I2C_FLAG_TDE, RESET, I2C_EVT_CHECK_ACKFAIL, Timeout) != I2C_OK)
  {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x, ENABLE);
    return I2C_ERROR_STEP_5;
  }

  /* Send STAR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I2Cx, ENABLE);
  /* Wait until SB flag is set */
  if(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I2Cx, I2C_FLAG_STARTF, RESET, I2C_EVT_CHECK_NONE, Timeout) != I2C_OK)
  {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x, ENABLE);
    return I2C_ERROR_STEP_6;
  }
  /* Send slave address for read */
  I2C_Send7bitAddress(I2Cx, (uint8_t)(DevAddr&0xff), I2C_Direction_Receive);

  /* Wait until ADDR flag is set */
  if(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I2Cx, I2C_FLAG_ADDRF, RESET, I2C_EVT_CHECK_ACKFAIL, Timeout) != I2C_OK)
  {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x, ENABLE);
    return I2C_ERROR_STEP_7;
  }

  if(NumByte == 1)
  {
    /* Disable Acknowledge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x, DISABLE);
    /* Clear ADDR flag */
    I2C_ClearADDRFlag(I2Cx);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x, ENABLE);
  }
  else if(NumByte == 2)
  {
    /* Enable Pos */
    I2C_NACKPositionConfig(I2Cx, I2C_NACKPosition_Next);
    /* Clear ADDR flag */
    I2C_ClearADDRFlag(I2Cx);
    /* Disable Acknowledge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x, DISABLE);
  }
  else
  {
    /* Enable Acknowledge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x, ENABLE);
    /* Clear ADDR flag */
    I2C_ClearADDRFlag(I2Cx);
  }

  while(NumByte > 0)
  {
    if(NumByte <= 3)
    {
      /* One byte */
      if(NumByte == 1)
      {
        /* Wait until RXNE flag is set */
        if(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I2Cx, I2C_FLAG_RDNE, RESET, I2C_EVT_CHECK_NONE, Timeout) != I2C_OK)
        {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x, ENABLE);
          return I2C_ERROR_STEP_8;
        }
        /* Read data from DR */
        (*pBuffer++) = I2C_ReceiveData(I2Cx);
        NumByte--;
      }
      /* Two bytes */
      else if(NumByte == 2)
      {
        /* Wait until BTF flag is set */
        if(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I2Cx, I2C_FLAG_BTFF, RESET, I2C_EVT_CHECK_NONE, Timeout) != I2C_OK)
        {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x, ENABLE);
          return I2C_ERROR_STEP_9;
        }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x, ENABLE);
        /* Read data from DR */
        (*pBuffer++) = I2C_ReceiveData(I2Cx);
        NumByte--;
        /* Read data from DR */
        (*pBuffer++) = I2C_ReceiveData(I2Cx);
        NumByte--;
      }
      /* 3 Last bytes */
      else
      {
        /* Wait until BTF flag is set */
        if(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I2Cx, I2C_FLAG_BTFF, RESET, I2C_EVT_CHECK_NONE, Timeout) != I2C_OK)
        {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x, ENABLE);
          return I2C_ERROR_STEP_10;
        }
        /* Disable Acknowledge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x, DISABLE);

        /* Read data from DR */
        (*pBuffer++) = I2C_ReceiveData(I2Cx);
        NumByte--;

        /* Wait until BTF flag is set */
        if(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I2Cx, I2C_FLAG_BTFF, RESET, I2C_EVT_CHECK_NONE, Timeout) != I2C_OK)
        {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x, ENABLE);
          return I2C_ERROR_STEP_11;
        }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x, ENABLE);

        /* Read data from DR */
        (*pBuffer++) = I2C_ReceiveData(I2Cx);
        NumByte--;

        /* Read data from DR */
        (*pBuffer++) = I2C_ReceiveData(I2Cx);
        NumByte--;
      }
    }
    else
    {
      /* Wait until RXNE flag is set */
      if(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I2Cx, I2C_FLAG_RDNE, RESET, I2C_EVT_CHECK_NONE, Timeout) != I2C_OK)
      {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x, ENABLE);
        return I2C_ERROR_STEP_12;
      }
      /* Read data from DR */
      (*pBuffer++) = I2C_ReceiveData(I2Cx);
      NumByte--;
    }
  }
  return I2C_OK;
}

I2C_StatusType I2C_Mem_Write(I2C_Type* I2Cx, uint16_t DevAddr, uint16_t DataAddr,
                                                                uint8_t *pBuffer, uint16_t NumByte,  uint32_t Timeout)
{
  /* Wait until BUSY flag is reset */
  if(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I2Cx, I2C_FLAG_BUSYF, SET, I2C_EVT_CHECK_NONE, I2C_TIMEOUT_BUSY_FLAG) != I2C_OK)
  {
    return I2C_ERROR_STEP_1;
  }

  /* Disable Pos */
  I2C_NACKPositionConfig(I2Cx, I2C_NACKPosition_Current);
  /* Send STAR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I2Cx, ENABLE);
  /* Wait until SB flag is set */
  if(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I2Cx, I2C_FLAG_STARTF, RESET, I2C_EVT_CHECK_NONE, Timeout) != I2C_OK)
  {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x, ENABLE);
    return I2C_ERROR_STEP_2;
  }
  /* Send slave address for write */
  I2C_Send7bitAddress(I2Cx, (uint8_t)(DevAddr&0xff), I2C_Direction_Transmit);
  /* Wait until ADDR flag is set */
  if(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I2Cx, I2C_FLAG_ADDRF, RESET, I2C_EVT_CHECK_ACKFAIL, Timeout) != I2C_OK)
  {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x, ENABLE);
    return I2C_ERROR_STEP_3;
  }

  /* Clear ADDR flag */
  I2C_ClearADDRFlag(I2Cx);
  /* Wait until TDE flag is set */
  if(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I2Cx, I2C_FLAG_TDE, RESET, I2C_EVT_CHECK_NONE, Timeout) != I2C_OK)
  {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x, ENABLE);
    return I2C_ERROR_STEP_4;
  }
  /* Send Memory Address */
  I2C_SendData(I2Cx, (uint8_t)(DataAddr&0xff));
  /* Wait until TDE flag is set */
  if(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I2Cx, I2C_FLAG_TDE, RESET, I2C_EVT_CHECK_ACKFAIL, Timeout) != I2C_OK)
  {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x, ENABLE);
    return I2C_ERROR_STEP_5;
  }

  while(NumByte > 0)
  {
    /* Wait until TDE flag is set */
    if(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I2Cx, I2C_FLAG_TDE, RESET, I2C_EVT_CHECK_ACKFAIL, Timeout) != I2C_OK)
    {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x, ENABLE);
      return I2C_ERROR_STEP_6;
    }
    /* Write data to DR */
    I2C_SendData(I2Cx, (*pBuffer++));
    NumByte--;
  }

  /* Wait until BTF flag is set */
  if(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I2Cx, I2C_FLAG_BTFF, RESET, I2C_EVT_CHECK_ACKFAIL, Timeout) != I2C_OK)
  {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x, ENABLE);
    return I2C_ERROR_STEP_7;
  }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x, ENABLE);
  return I2C_OK;
}

通过逻辑分析仪捕的I2C协议时序。

通过串口输出,读取的3个传感器的数值。

代码

网友A:
有源码的都是好同志

网友B:
牛X,好家伙我也试试看!

网友C(2021-08-02):
看见源码了,一般人都没有看见源码的。没有办法的。

网友D(2022-01-11):
I2C接口的硬件接口吗

网友E:
使用keil开发的吗

网友F:
AT-START-F407性能怎么样

网友G:
RPR-0521RS一般都是光敏电阻之类

网友H:
有关于mpu6050的程序吗

网友I:
楼主的工程文件呢?

网友J:
学习一下AT-START-F407的代码。

网友K:
回复才能看到文件吗?

网友L:
这个是环境测量的吗

网友M:
ROHM的传感器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N(2022-02-15):
光照度传感器bh1750用的比较多。

网友O:
这个使用操作系统了吗

网友P:
如何自制一个照度传感器?

网友Q:
IIC 接口的数字型光强度传感器集成电路

网友E:
光照传感器采集的光照度一般为多少?

网友R:
光照传感器的常用选型举例

网友S:
I2C接口都是通用的吗

网友T:
照度传感器的测量精度一般是多少?

网友U:
光照度及温湿度一体化传感器哪家做的最好

网友V:
THANK YOU VERY MUCH !!!!!!!!!!!!!!!!!!!!!!!1

网友W:
请问这个逻辑分析仪是什么型号呢?是采用上位机显示的吗?

网友X:
学学你的i2c怎么跑的

网友Y(2022-07-27):
参考一下

网友Z:
有源码的都是好人

网友AA:
这是硬件iic吗

网友AB(2022-09-02):
IIC的硬件接口没有实现啊,一直发送地址没有回复

网友AC:
需要上拉电阻吗

网友AD:
AT-START-F407性能怎样

网友AE:
不是用的硬件iic吗

网友J:
这个iic设备有点多呢

网友AF:
学习一下相关代码。

网友AG:
arduino接口非常方便呢。

网友U:
BM1383的代码在哪呢

网友AH(2022-10-05):
看一下附件

网友AI(2022-12-03):
如果串联多个I2C设备,这个电容数值如何测量?

网友AJ:
最大支持多大的读取速度呢?

网友Q:
这个硬件iic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AK:
I2C速度最大能到多少?

网友AK:
从这个上面看I2C才10K?

网友AL(2023-01-05):
这个气压传感器需要对温度进行校准吗

网友AM:
有没有iic中继器可以使用?

网友AN:
这个iic最多支持多少个外设设备呢?

网友AO:
这个最大读取速度是多少?

网友AI:
这个传感器数量有点多呢

网友:
这个测试的是硬件iic吗?

网友J:
这个可以,更新速率到多少?

网友AP:
这个最大能够多长的测试线?

网友AQ(2024-12-03):
照度传感器收集的一般照度是多少?

网友AR:
光传感器的常见选择示例

网友AS:
哪种传感器是照明、温度和湿度的最佳集成传感器

网友AT:
支持的最大阅读速度是多少?,

网友AU:
三个传感器都接在一个IIC接口上吗

网友AV:
有代码,得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W(2025-01-03):
这个逻辑分析仪是什么型号?是否在上位机显示?,

网友AX:
有我可以使用的iic中继器吗?,

网友AY:
这个最大阅读速度是多少?,

网友AZ:
这没问题。更新率是多少?

网友BA(2025-02-02):
这个最大测试线可以有多长?

网友BB(2025-03-20):
硬件I2C啊,可以MAC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