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东软载波ES32F369x+使用串口debug】

楼主(2021-02-08):
1、引脚
使用串口0,对应的引脚是PB10、PB11

2、引脚复用功能
可以看出PB10、PB11用作串口的时候,是复用功能3,因此在软件配置的时候需要配置为复用功能3

3、串口初始化
先初始化io,再初始化串口
  1. void uart_init(void)
4、printf映射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md_uart_set_send_data8(UART0, ch);

  while (!md_uart_is_active_it_tfth(UART0)){};
        md_uart_clear_it_tfth(UART0);

  return ch;
}
当然,还需要在keil中勾选使用Microlib

5、printf运行起来

楼主:
初始化串口代码,一直放不上去,补放在这里。。。

void uart_init(void)
{
        md_gpio_init_t x;
        md_uart_init_t h_uart;

        /* Initialize tx pin */
        x.mode  = MD_GPIO_MODE_OUTPUT;
        x.odos  = MD_GPIO_PUSH_PULL;
        x.pupd  = MD_GPIO_PUSH_UP;
        x.podrv = MD_GPIO_OUT_DRIVE_1;
        x.nodrv = MD_GPIO_OUT_DRIVE_0_1;
        x.flt   = MD_GPIO_FILTER_DISABLE;
        x.type  = MD_GPIO_TYPE_TTL;
        x.func  = MD_GPIO_FUNC_3;
        md_gpio_init(UART0_TX_PORT, UART0_TX_PIN, &x);

        /* Initialize rx pin */
        x.mode  = MD_GPIO_MODE_INPUT;
        x.odos  = MD_GPIO_PUSH_PULL;
        x.pupd  = MD_GPIO_PUSH_UP;
        x.podrv = MD_GPIO_OUT_DRIVE_1;
        x.nodrv = MD_GPIO_OUT_DRIVE_0_1;
        x.flt   = MD_GPIO_FILTER_DISABLE;
        x.type  = MD_GPIO_TYPE_TTL;
        x.func  = MD_GPIO_FUNC_3;
        md_gpio_init(UART0_RX_PORT, UART0_RX_PIN, &x);

        h_uart.baud        = 115200;
        h_uart.word_length = MD_UART_WORD_LENGTH_8B;
        h_uart.stop_bits   = MD_UART_STOP_BITS_1;
        h_uart.parity      = MD_UART_PARITY_NONE;
        h_uart.fctl        = MD_UART_FLOW_CTL_DISABLE;
        h_uart.mode          = MD_UART_MODE;

//  md_uart_init_struct(&h_uart);
        md_uart_init(UART0, &h_u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