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如何保护MM32的程序不被读出

楼主(2021-02-08):
程序写的差不多了,但是我翻了翻手册没有发现这样保护代码不被读出,以前用stm8的时候,下载工程直接可以在选项字节中保护代码不被读出,但是MM32我没找到,哪位大佬可以告知一下在下。

网友A:
根据UID写一个识别算法,将识别结果通过IAP反写入FLASH,运行程序时,通过识别算法计算,如果识别通过则运行程序,这样每片芯片都有唯一的代码,别人读出后,即使写入新的芯片也无法运行。随他读好了。

网友B:
䇴㖤Ѱ䈱ؓᣚ
按选项字节区域半字编程的操作方式,按顺序写 RDP 一个半字到对应地址
1. 设置 Flash AR 地址值为 0x1FFFF800,执行区块擦除
2. 写目标值 0x807F 到 0x1FFFF800

网友C:
应该是没有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还是研究一下UUID的加密算法把。

网友D(2021-08-11):
引用 网友A:
根据UID写一个识别算法,将识别结果通过IAP反写入FLASH,运行程序时,通过识别算法计算,如果识别通过则运行 ...

恩,很多人都在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