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老书上的模拟PID控制器的笔记

楼主(2021-02-09):
过年回家,把自己以前在广州买的《过程控制仪表及控制系统》翻了一下。

这本书以前基本看不懂,现在居然能看懂了。
还看了一本《液压控制系统》的书,里面的传递函数的描述居然能看懂了。

21ic的模拟论坛是将人变成魔鬼的地方,太可怕了。

@王奉瑾 :哈哈,不知道你想说什么?反正有那么几代。出场都一样。现在21IC缺新一代,应该很快就出现。
@不奇怪 :春阳?他还是小吧
呵呵,一代新人在成长。21IC或中国社会将赋予你重任。21IC历史上出现过7、8代你这样的人。春阳是第一代。

楼主:
这个是PD控制器

楼主:
推导如下:

这个电路,用两个电阻,把电容放大了。

楼主:
这是PI控制器:
简化图(实际电路运放后面有个三极管驱动)

网友A:
林德杰的书,质量较差,整篇都是抄,一字不漏的抄。

楼主:
推导跟书上对不上,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林德杰的书,质量较差,整篇都是抄,一字不漏的抄。

书上的公式推导,莫名奇妙,跟hwm的帖子差远了。
求论坛上的高手,给个有电路参数,阻值和电容值的电路图,是ddz3型pid调节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书上的公式推导,莫名奇妙,跟hwm的帖子差远了。
求论坛上的高手,给个有电路参数,阻值和电容值的电路图 ...

建议你别研究模拟pid控制器了,因为已经完全淘汰了,直接研究数字控制器。当然,你只想练练理论分析还是可以的。

@tianxiongweitxw :井底之蛙看到的世界只有井口那么大。模拟PID见得多了,井底之蛙没见过就以为别人都不用?
@tianxiongweitxw :井底之蛙看到的世界只有井口那么大。模拟PID见得多了,井底之蛙没见过就以为别人都不用?
@R2D2 :我神经病?谯神经一看变知。我们以技术探讨和交朋友为目的,请放弃愤世嫉俗的说话口吻。
你完全在胡说八道。模拟的缺点是时间常数太大以后,电容漏电甚至运放的偏置电流都会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只能用数字式PID,在时间常数小的场合,用运放+电阻+电容就能简单快速的搭建PID电路,神经病比如你才不会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别研究模拟pid控制器了,因为已经完全淘汰了,直接研究数字控制器。当然,你只想练练理论分析还是 ...

我看了微分器是稳定结构的实用电路,还有用了两个电阻将电容放大,还行,学习下。单运放的pid,还会稍微研究下,也是开关电源控制器的基础。至于豪华型的模拟pid系统,没兴趣了。
数字pid系统,我以前发过贴。

网友B:
PID本身就是一个超简单的东西,硬件实现几个元件,软件实现也就几行代码。

PID的难点在于找到P、I、D三个参数的值,楼主还没领悟到这一点,给你个关键字“Ziegler-Nichols”自己去查吧!

呵呵 ,不是星球大战 ,而是众星捧月。
king5555,这是一个pid引发的星球大战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本身就是一个超简单的东西,硬件实现几个元件,软件实现也就几行代码。

PID的难点在于找到P、I、D三个 ...

谢谢指点。

@king5555 :真是想念R2D2啊,以前好几个账号都被封了,但是我找到了他的百度账号smarkfetish

网友C:
大学理工科,自.,机电一体化专业的基本都有PID控制的专业课和书籍,建议您读清华大学或者华中科技大学版本的自动控制教材.还有二十年来自控控制领域发展很快,最基础的PID (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的完成的算法,还有一些基础的芯片集成都有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学理工科,自.,机电一体化专业的基本都有PID控制的专业课和书籍,建议您读清华大学或者华中科技大学版本 ...

作者,或截图名能提供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作者,或截图名能提供吗?谢谢

别跟这个白%痴扯这些没用的,这些教材倒背如流,但是现场找不到P、I、D三个参数如何确定的白%痴我见得太多了。

网友D:
pid的参数设定确实是一个问题。例如,温度控制很多用pid,问题是,各种加热设备的加热能力和热容完全不同,根本没有统一的数值范围,好多设定靠经验来设定,即使加了自适应的算法,超调也比比皆是,燃烧控制中,设定800度,烧到1000度然后降下来多了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作者,或截图名能提供吗?谢谢

谁的都可以,反正别看林德杰的。这类书直接找清华出版社的,可以满足你的理论需求。

网友E:
这是自动化相关专业的自动控制课程专业知识,包含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现在数字pid控制很成熟,通常位置式控制应用非常广泛,比例,积分,微分三个参数通俗一点说就是乘法,累加,减法运算。直立车,四轴飞行器都可以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的都可以,反正别看林德杰的。这类书直接找清华出版社的,可以满足你的理论需求。 ...

你是从什么判断我要看清华大学的教材,清华大学,我印象最深的是王爽的《汇编语言》,这边书的作者写的通俗易懂,这边书我居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其他的书,只要很厚都不会去买,主要以前在网上学了个一阶滞后滤波算法,再想看懂二阶滤波器,买了二手程佩青《数字信号处理》,书上重要的,不重要的都给你介绍一遍,看了半天一头雾水,搞了半天二阶iir滤波器我自己还是推导不出来。看到z域一,二阶滤波的直接设计,你关心的,他就两张纸,就讲完了。有很多学霸是收集型的,分不清主次,一二阶没讲清楚,马上一堆公式给你讲n阶滤波器。我认为本科生,不是傻子,你把一阶,二阶讲清楚了,n阶你还需要讲吗,所以我认为书,主要的是让读者入门,达到能自学的奇点,次要的然后给与指引,给参考资料。
例如数学分析,从极限(大篇幅),引入导数,微分,都有严格的定义。积分的定义很简单就是微分原函数,这是阳性路线。
其实我底子很差的。怕就怕秀公式的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从什么判断我要看清华大学的教材,清华大学,我印象最深的是王爽的《汇编语言》,这边书的作者写的通 ...

叶工谦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