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200通过ISP升级APROM加载文件后点击Start提示失败?

楼主(2021-02-09):
除了APROM中加载的bin文件无法Programming,提示失败,其他操作都可以,ISP识别单片机,可工程程序无法加载,系统无法运行。这种情况下是否还能通过ISP恢复正常操作?还是说只能通过重新烧录解决?

网友A:
或者直接用官方例子的配置Keil烧录。

网友B:
之前没有开擦除保护把

网友C:
flash的地址是对的吗

网友D:
楼主还有问题吗 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E:
看一下烧录器的固件有没有更新

网友F:
还有别的更多的error提示吗

网友G:
是在更新固件还是在烧录自己的文件啊

网友H:
建议使用新的固件在bsp里面有isp 代码
新的isp app 4.3版
检查CONFIG是否BOOT在LDROM, ISP BOOTLOADER是否烧在LDROM中

网友I:
LDROM和APROM是有区别的

网友J:
bootloader怎么说 我好像没遇到过需要设置这个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有问题吗 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没有解决,最终通过ICP重新烧录解决的。

网友K:
换一种方式加载

网友L:
使用新版本试试看

网友M:
版本不匹配导致的把

网友N:
说明芯片本身没有问题啊

网友O: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