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 1085电源输出的怪问题,大神帮,帮忙看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2-09):
引用 网友B:
空载电压正确吗?Iadj需要多少电流(ADJ脚)。出力电流够大吗?

这个芯片是仿制lm317吗?如果是就要对调

网友A:
楼主,电阻对调或r1改小,这个芯片应该是仿317

网友C:
这个应该是LM1085的仿制品,应该不至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LM1085的仿制品,应该不至于啊

对是的,LM1085的仿制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电压正确吗?Iadj需要多少电流(ADJ脚)。出力电流够大吗?

空载电压输出不正确的,应该是8V,实际输出10.9V

网友D(点评):
你压根就搞错了.按你的电阻设计,输出应该大约1.48V,但IADJ可能没满足,导致输出完全不对

网友E:
1085的静态电流10mA是从OUT引脚输出的,所以OUT和ADJ之间的R1要选用120ohm以达到吸收静态工作电流的作用。

在最低10mA输出电流满足的状况下,把ADJ当成Feedback来用没有错误。楼主空载电压不对可以认为是10mA没地方可去,但是带载电压不对用这个理由解释不通,肯定还有其他地方不对。

楼主:
原理图上,确实放反了,实际电路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85的静态电流10mA是从OUT引脚输出的,所以OUT和ADJ之间的R1要选用120ohm以达到吸收静态工作电流的作用。
...

带载以后,负载增大,电压就一直在讲,对LDO的内部原理有不太了解,就很头疼

网友F:
这个指标重要,

网友G:
看下Layout吧

网友C:
是不是需要假负载啊,超调了感觉反应迟钝啊,原来只是在和泰的电源IC里面见过这样的,不过他家的是过冲,输出5V的IC,跑到8/9V去了,直接把MCU给废了

网友H:
R1+R2<1K才能正常工作 被坑过一次 品牌已经卖给国内一家小公司在做 负载调整率超级烂 动态电流变化大的最好不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