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F407为什么分A版本和非A版本呢?

楼主(2021-02-09):
突然发现有两个数据手册,我稍微看了看,两个版本略微有些差别:

1. A版本与非A版有18pin和19pin定义不一样;
2.如图IO差别;

还有其他差别,我也不知道;如果量产的话,使用哪一个版本?

楼主:
以上附件为手册,供大家参看

网友A:
407A和407并不是A版和B版的意思。唯一区别是 vdd和gnd布局不同。407A是为了pin to pin st4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7A和407并不是A版和B版的意思。唯一区别是 vdd和gnd布局不同。407A是为了pin to pin st407. ...

不要被ST束缚了,大胆的干就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上附件为手册,供大家参看

开发环境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发环境是啥??

开发环境,众所周知的,Keil,你应该听说过吧?MDK~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发环境,众所周知的,Keil,你应该听说过吧?MDK~

那就一样的。。。没啥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一样的。。。没啥大区别

我是站在做产品的思维上讲,做PCB的话,引脚不一样的那就麻烦了;到后期量产备料的时候,A版本和非A版本的芯片是不一样的,也得注意区分。
如果只是测评搞搞玩的,那是无所谓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