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用这15000个点的数据来计算

楼主(2021-02-09):
我现在用ADC采样一个信号,类似正弦一样的模拟信号,连续采样15000个点,这些点会涵盖若干个该信号的周期,然后需要用采到的这15000个点的数据来计算当前信号的频率,求一个算法,采样频率是明确固定的,现在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用这15000个点的数据来计算

网友A:
仅仅需要知道频率么?

网友B:
如果是的话我个人认为你先知道完成15000个采样点的时间

网友C:
然后比较周期点的特征值次数

网友D:
比如正玄波过零点的值,当然要偏移的,可以考虑ADC的比较器

网友E:
这样就能推算出来周期了

网友F:
当然实现起来要花点功夫的

网友G:
使用FFT推算信号的基频和各次谐波。

网友H:
FFT在这里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I:
没有 研究过这个算法

网友J:
有专门的算法吧

网友A:
感觉好复杂啊

网友K:
用FFT傅里叶变化做,按照你的频率的4倍或者8倍采样,要加窗和滤波

网友L:
不会完全涵盖的

网友M:
可以推算一下信号的谐波

网友N:
算法真的好复杂

网友O:
不太会这种复杂运算

网友P:
运算速度会不会大大下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