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后GPIO短暂高电平

楼主(2021-02-09):
通电后,GPIO出现瞬间的高电平,LED亮一下。电路有下拉电阻,初始化后,马上将IO口拉低仍不能将此问题解决

网友A:
一般都是端口输出低 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端口输出低 灯亮

灌电流模式是这样。但目前遇到的问题是IO口上电后,有短暂的高电平问题,会有误动作。

网友B:
一般IO口默认都是低电平,是不是你初始化没处理好

网友C:
我感觉这是不是和芯片有关了,st的还没发现。

楼主:
初始化按官方例程的代码,不会有问题。

网友D:
这种情况下理论上是会出现的,但是那个速度很快,不会被你的肉眼看见到的吧,除非你的初始化太慢了。

网友E:
请关注两个时间点:
1、复位发生之前的状态,这时完全无解,好在时间够短,可以通过滤波去掉。
2、复位期间的默认状态,一直持续到软件初始化完成,这个状态一般是确定的,大多数是弱上拉,或者高阻,可以用下拉电阻控制逻辑,一般用10k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