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的FMC地址总线与数据总线复用问题

楼主(2021-02-09):
在F4接了SDRAM,同时FMC又接了其它设备,外接的这个设备可以使用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复用功能吗?线太多了,能复用的话可以省不少事。

网友A:
这个要详细看下数据手册,如果非要复用的话,可以外接一片多路选择器。

网友B:
可以复用的

网友C:
不用接复用器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D:
不用复用器怎么复用呢

网友E:
难道不能分时复用吗

网友F:
当然可以了

网友G:
但是对程序要求就高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哥哥,试好了,在论坛告知一下,多谢!

网友I:
我还是不喜欢复用

网友J:
复用是需要重复初始化吗

网友K:
能详细说说复用吗

网友L:
复用器怎么用

网友M:
不太明白  这是一个专门的器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