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串口通信的字符串的数值的识别

楼主(2021-02-09):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ch)
{
    SBUF = ch;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while(TI == 0);
                TI = 0;
}

/*----------------------------
发送字符串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检测字符串结束标志
    {
        SendData(*s++);         //发送当前字符
    }
}
void wendu1()
{
int xianshi7;
xianshi7=value;
SendString("xianshi7");
}
value值是可变的,怎样让串口发送的是value值,而不是xianshi7.

网友A:
int xianshi7;
char buf[16];
xianshi7=value;
sprintf(buf,"%d",xianshi7);
SendString(buf);

网友B:
你把引号去掉不就行了。

网友C:
SendString(xianshi7+‘0’);

网友D:
这样,那个第一是个数字,然后+'0'转化成字符数字。

网友E:
一看楼主是新手,跟我当你一样迷糊。

网友F:
字符还是数值是由数据类型来决定的,串口发送的数据类型需要你自己定义出一个格式,如果只一个字节是没有办法区分的,比如0x37和字母'7'
要自己做格式封包

网友G:
收发的格式要一致。

网友H:
收发格式不同就这样了

网友I:
转换一下就可以

网友J:
转一个格式就行呀

网友B:
你不能加那个双引号

网友K:
SendString("xianshi7");这个不对

网友L:
SendString("xianshi7");这个函数不对,应该输入是uint8的格式

网友M:
更改编码方式

网友N:
双引号换成单引号呢

网友O:
转换一下格式

网友P:
别用双引号就好了

网友Q:
写法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R:
这个是51单片机的吗

网友S:
用串口助手是为了调试串口通信的

网友T:
串口通信出现帧错误?

网友U:
是按文本显示还是二进制显示要分清

网友V:
串口通信的每个字节的起始位都是同步的基准

网友W:
当用查询的方式,连续发送数据的时候,数据就是错误的

网友X:
波特率 数据位 校验位 不匹配

网友Y:
TTL RS232 RS485这几种电平形式是不同的

网友Z:
波特率不同步的问题

网友AA:
串口通信发送乱码

网友T:
是不是显示的格式不对

网友S:
可以实现在串口通信的一帧数据传送完成后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网友U:
进行双机通信的?

网友R:
你看看波特率一样吗

网友Y:
最常患的一个错误是将TTL电平直接接到计算机上

网友X:
网络转串口设备与您的串口设备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Z:
那种U转串,出现过乱码

网友W:
串口通信时设置一下参数

网友AA:
串口配置和程序代码问题

网友V:
速率误差不会累积到下个字节去

网友AB(2023-03-08):
发的格式需要修改,要把双引号去掉的。

网友AC(2024-01-03):
Sendstring ("xianshi7"),这是不正确的

网友AD:
sendstring (7+'0');

网友AE(2024-04-01):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AF: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

网友AG:
使该元器件不超过正常值范围

网友AH: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AI:
ESD静电保护器工作特性与TVS管一致。

网友AJ: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AK: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AL: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

网友AM: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

网友AN:
相当于积分,用于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