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46 nucleo板CAN1通信配置不成功

楼主(2021-02-09):
使用CUBE MX配置CAN1接口,参考官方库资料和网友分享资料,不管怎样在连接USB CAN卡的时候,CAN卡都不能识别到配置好的波特率,请教有没有人遇到此类问题

楼主:
主要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MX_CAN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CAN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CAN1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CAN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CAN1_Init 1 */
  hcan1.Instance = CAN1;
  hcan1.Init.Prescaler = 5;
  hcan1.Init.Mode = CAN_MODE_NORMAL;
  hcan1.Init.SyncJumpWidth = CAN_SJW_1TQ;
  hcan1.Init.TimeSeg1 = CAN_BS1_6TQ;
  hcan1.Init.TimeSeg2 = CAN_BS2_2TQ;
  hcan1.Init.TimeTriggeredMode = DISABLE;
  hcan1.Init.AutoBusOff = DISABLE;
  hcan1.Init.AutoWakeUp = DISABLE;
  hcan1.Init.AutoRetransmission = ENABLE;
  hcan1.Init.ReceiveFifoLocked = DISABLE;
  hcan1.Init.TransmitFifoPriority = DISABLE;
  if (HAL_CAN_Init(&hcan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CAN1_Init 2 */

        CAN_User_Init(&hcan1);

  /* USER CODE END CAN1_Init 2 */

}

void CAN_User_Init(CAN_HandleTypeDef *hcan)
{

        CAN_FilterTypeDef  sFilterConfig;
//        HAL_StatusTypeDef  HAL_Status;

        sFilterConfig.FilterBank = 0;
        sFilterConfig.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sFilterConfig.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sFilterConfig.FilterIdHigh = CAN_CONFIG_INIT.CAN_Rece_ID<<5;
        sFilterConfig.FilterIdLow  = 0 | CAN_ID_STD;

//  sFilterConfig.FilterIdHigh = 0;
//        sFilterConfig.FilterIdLow  = 0;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High = 0;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Low  = 0;

        sFilterConfig.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RX_FIFO0;
        sFilterConfig.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sFilterConfig.SlaveStartFilterBank  = 0;

  if (HAL_CAN_ConfigFilter(&hcan1, &sFil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CAN_Start(&hcan1) != HAL_OK )
        {
     Error_Handler();
  }

//  if(HAL_CAN_ActivateNotification(&hcan1, CAN_IT_RX_FIFO0_MSG_PENDING | CAN_IT_TX_MAILBOX_EMPTY) != HAL_OK)
        if(HAL_CAN_ActivateNotification(&hcan1, CAN_IT_RX_FIFO0_MSG_PENDIN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网友A:
先测试回环,看下可以通讯不?

网友B:
然后再切换成正常模式,连接两个板卡的CAN口

网友C:
注意 CAN_H  -> CAN_H   CAN_L  -> CAN_L

网友B:
官方有没有这个例子,直接跑例子试试。

网友D:
硬件没问题吧

网友E:
cube有配套的软件啊 对nucleo板子

网友D:
加匹配电阻了没有呀

网友F:
还需要有接收方的

网友G:
接收方用的什么

网友H:
楼主需要两块对接吧

楼主:
用示波器卡卡看

网友I:
估计是can有问题

网友J:
自己做的usbcan?

网友K:
can非常不好调试

网友L:
需要加终端电阻

网友M:
双方都是usb can吗

网友N(2023-11-28):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一步一步重新缕缕,应该是哪儿没设置对。

网友O:
这个芯片带can接口吗?

网友P:
这个芯片是自带CAN接口吗?

网友Q:
期待楼主讲解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R:
可能是can的问题

网友S:
一般是时钟硬件接线程序这三个层面会存在问题

网友T:
CAN1的引脚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U:
检查CAN1的时钟配置

网友V:
检查CAN1的位速率和数据速率

网友W:
检查CAN1的滤波器配置

网友X:
检查CAN总线的连接

网友Y:
匹配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Z:
首先,测试这个循环,看看通信是否可行。

网友AA:
你自己做USB CAN了吗?

网友AB:
双方是USB还是CAN

网友AC:
Cube有配套软件,适用于Nucleo板

网友AD:
房东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E:
这位官员有这个例子吗?

网友AF:
我们需要一步一步地追溯整个过程。

网友AG:
这个芯片有CAN接口吗?

网友AH:
然后切换到正常模式,连接两块单板的can口

网友AI:
这个芯片有内置CAN接口吗?

网友AJ(2024-02-17):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AK: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AL: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AM: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AN: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AO: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

网友AP: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

网友AQ: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AR: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AS: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

网友AT(2024-07-31):
:使用CAN分析仪或示波器监视CAN总线上的信号,确保信号正常且没有噪声。

网友Z:
一步一步,我觉得有问题。

网友AB:
一般来说,时钟硬件布线程序的这三个层次都会有问题

网友AF:
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H:
为了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

网友AA:
具有存储功能的存储芯片也可以被加密,

网友AU:
CAN_H和CAN_L接线不正确?

网友AV:
筛选器掩码设置错误

网友AW:
波特率设置不正确

网友AX:
CAN通信模式设置错误,如错误地设置为回环模式,可能导致无法接收外部数据。

网友AY:
可能是受到电磁干扰了把

网友AZ:
重新检查并测试CAN初始化代码,确保时钟、中断等配置正确无误。

网友BA:
CAN初始化代码配置错误,如未正确配置时钟、中断等。

网友AG:
紫外线复位保护电路是不可能的,

网友BB:
在可能的情况下,减少CAN总线周围的电磁干扰源,或增加屏蔽措施。

网友BB: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AU:
软件配置问题

网友AW:
波特率设置不对吧

网友BC:
大多数微控制器都有加密锁定位或加密字节,

网友BD:
如果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启用/锁定,单片机中的程序就不能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

网友BE:
是不是硬件有问题啊

网友BF:
循序渐进。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网友BG:
不正确地设置can通信模式,例如不正确地设置环路模式,可能会导致无法接收外部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