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ATFS文件系统打不开文件了

楼主(2021-02-09):
仅仅只编译了网络初始化和使用的代码,但是并未运行该代码(if语句条件未达成),但是FATFS文件系统就打不开文件了

网友A:
可以打开文件夹吗

楼主:
嗯,打不开文件夹里的文件

楼主:
只要将初始化网络的代码注释掉,也就是没有编译,就又可以打开文件了。

楼主:
返回错误类型是FR_DISK_ERR。网络上多方查找类似情况也没解决。请问各位有没有碰到过类似情况?

楼主:
注释掉其他的代码,保留以太网模块,使得所用ROM不变,依然打不开文件

网友B:
应该不是跟代码量有关

网友C:
内存够不够嘛?

网友D:
地址写入的不对了吗

网友E:
重新烧写程序试试看

网友F:
一次都打不开吗

网友G: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问题没有

网友H:
用stm32加了fatfs文件系统在读文件问题?

网友I:
给stm32移植fatfs文件系统

网友J:
需要考虑fat32读写和excel的读写

网友K:
文件系统实际上是一套数据编码格式

网友L:
可能是文件系统版本不同

网友M:
你随意读写就打乱了原有的数据结构

网友N:
FAT文件系统分为FAT16和FAT32两种模式

网友O:
FatFs是一个通用的文件系统模块

网友P:
SD卡文件拷贝与文件系统类型基本没有关系

网友Q:
需要把fatfs的文件添加到你的sd卡工程

网友J:
用的SPI还是SDIO

网友I:
  需要懂得fat32 和excel文件的格式才能编写

网友K:
也就会有版本的问题

网友H:
可能是你不小心设置了文件为隐藏

网友L:
可能是文件编码引起的问题

网友P:
就不用文件系统了

网友O:
用于在小型嵌入式系统中实现FAT文件系统。

网友N:
将SD卡用电脑Windows系统对其重新格式化为FAT32文件系统即可。

网友Q:
fatfs文件系统使用写入函数可以进行字符串操作吗

网友M:
stm32里面也要有fat文件系统对应的文件系统驱动程序,按照fat文件系统规则来读写数据。

网友R(2023-03-08):
代码跑飞了把去Sotp一下看看PC在哪

网友S(2024-01-03):
我不知道房东是否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T:
它不应该与代码的数量有关

网友U(2024-04-01):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

网友V: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W:
可能击穿开关器件,

网友X: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Y: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Z: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AA:
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

网友AB:
当异常过压消失,恢复至高阻态

网友AC:
微控制器、数字信号控制器和处理器都具有内部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AD:
ESD电压一般超过导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