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的手算能力培养!

楼主(2021-02-10):
以前网络上流行一篇**,所关于模拟电路几重境界的。这篇**之所以能火,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有关键词:复旦!

这篇**实际上主要强调了一个问题:学习模电,不能只靠仿真,要有一定的手算能力,否则就成了业界所说的猴子---经过训练,猴子也能学会敲击电脑键盘打字,但是他不会阅读理解文字内容。

**中说把20年关于运放的**全看完,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最初这个期刊,每年只有两期,从70年代开始到1991年,每年有6期,91年以后发表**有重大好处,**数据剧增,每个月1期,每年12期。

所以20年期刊总数并不是很多,而且这么多期刊中,专门研究运算放大器的就更少了,一年只有几篇而已,例如1990年第12期,只有一篇。
所以20年期刊中关于运放的**总数,尤其是值得阅读的,50篇左右。读研期间,一周一篇,一年就能看个差不多了。

网友A:
电子工程师是不需要像昆乙己那样研究茴香豆的茴字有六种写法的。另外,昆乙己之所以叫做昆乙己,因为乙己这两个字最容易写,昆乙己只配写这两个字。

楼主:
尽管现在介绍运放的书籍多如牛毛,但是令人非常惊讶的是:我们现在所学的运放基本特性----线性反馈电路和非线性反馈电路,主要是1943年左右,由米国国防部主导研究完成的。
当然了,那个时候这种电路还没有名字,直到1947年5月的IRE上署名J.R.R的给起了个名字----运算放大器。
最初是用真空管做的运放,1962年出现固态运算放大器,从此才开始真正的流行。

关于放大器,其中单级放大器的研究,在大二模电中说的非常详细了:

楼主:
最基本的放大器有两种:一种是电流放大器,另一种是电压放大器。

一)电流放大器

最理想的电流放大器模型如下图,输入阻抗为零,输出电导为零,其静态特征曲线如右图:

这种模型太理想了,所以实际上还要考虑两个电阻:输入与输出电阻
输入与输出电阻对静态特征曲线的影响,如下面的右图所示

楼主:
考虑到输出阻抗对电流增益的影响,如果负载电导为GL,那么有:

可见电流增益由短路电流增益hf变成了上式,如果采用类似于波特图的方式画出这个曲线,那么在log-log坐标上,折线近似如下图蓝线所示:

“转折频率”点为GL处,此时真实的曲线如上图粉色曲线所示,对比可知,在转折频率处的误差最大,相差一半,在GL的“十倍频”处,误差为10%。

折现近似和实际曲线误差,都是简易数字,所以很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