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cu的时钟频率越高,其稳定性越低吗?

楼主(2021-02-10):
(无正文)

网友A:
在正常范围内,频率高一些,应该问题不大,功耗会有差异。

超过极限,管子的开启/关断时间,和时钟的rising / falling time, setup time, hold time就会有问题了,可能就会导致数据出错,工作不稳定,再高,就完全可能不工作了

网友B:
不能这么说,只要不超过手册规定的最大频率,随便折腾。

网友C:
mcu的时钟频率越高,系统稳定性越低

网友D:
只要没超过规格,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E:
应该是超出数据手册频率范围的时钟频率,超出越多,稳定性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