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32H743的内部RAM是否均有ECC?

楼主(2021-02-10):
看技术手册关于RAM的ECC讲的也比较少,但似乎也没提只是部分RAM有ECC。但是AN5342里明确指出来了,STM32H7x3是只有紧耦合RAM和CACHE才有ECC的,谁能确认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楼主:
都不了解吗?@香水城  老哥在吗?

网友A:
it's described in H7 reference manual as below:

Error code correction (ECC)
Over the product lifetime, and/or due to external events such as radiations, invalid bits in
memories may occur. They can be detected and corrected by ECC. This is an expected
behavior that has to be managed at final-application software level in order to ensure data
integrity through ECC algorithms implementation.
SRAM data are protected by ECC:
• 7 ECC bits are added per 32-bit word.
• 8 ECC bits are added per 64-bit word for AXI-SRAM and ITCM-RAM.
The ECC mechanism is based on the SECDED algorithm. It supports single-error correction
and double-error dete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s described in H7 reference manual as below:

Error code correction (ECC)

看最新版本手册,字里行间的意思是RAM都有ECC。

网友B:
ecc代表什么的啊

网友C:
还没有用过这个系列的呢

网友D:
新版本手册 好像是说有的

网友E:
它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21-05-05):
引用 网友E:
它的作用是什么啊

内存或者flash有概率发生位翻转,有了ECC之后,某些宽度范围内的数据发生1bit翻转可以纠正过来,发生2bit可以提示告警,软件进一步处理。是提高程序安全性的一种硬件实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