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 BlueNRG-1 ADC采样与电池电量关系问题

楼主(2021-02-10):
现在在3.3V多一点以上供电的时候,ADC1采样出来的值偏低,ADC2采样的值偏高,自身检测温度的采样飘忽不定,并且芯片复位也不会修正这个问题还会一直采样有偏差,之前同一个程序供电在3.2-3.3V采样的值很正常的。想问一下,芯片的供电对ADC采样有什么影响?如何补偿比较好?新年快乐。

网友A:
ADC采样使用内部2.4v电压参考,理论不会受到电源电压影响。
你测量的什么电压,输出阻抗大不大?
方便的话最好提供一下电路 。

网友B:
这是电压基准的问题啊

网友C:
还是用内部基准比较好

网友D:
内部基准波动大

网友E:
主要看的就是这个ad用的什么基准 才能说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