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32F460 在使用中需要把PVD2EXINP/PB2作为GPIO使用

楼主(2021-02-10):
在使用460的过程中发现有好几个引脚作GPIO使用时需要进行参数设置,DEBUG口找到方法设置了,但是这个PVD2EXINP口不知道如何设置?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配置字

网友A:
肯定手册有个说明吧

网友B:
这种特殊的应该有特殊的设置方式吧。

网友C:
应该有个功能选择寄存器。

网友D:
是不是有个特殊的功能选择器

网友E:
解决了没呢

网友F:
回答一下楼主的疑惑吧,这个PVD2的引脚的配置在寄存器中有说明
这两个地方配置上就好了,然后就可以用PVD2的外部引脚了

感谢

网友G:
这个引脚默认不是GPIO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