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功能该如何来实现?

楼主(2021-02-10):
这两个周一直在思考自己最初始制定的功能该如何来实现。
第一个功能:通过骨振动传感器LIS25BA检测笔尖移动的方向和距离,实现对笔尖移动轨迹的记录。
如何来记录笔尖移动的方向和距离。
对于方向,感觉骨振动传感器好像不擅长这个。3轴加速度能测量出来往哪个方向移动,并且移动了多长距离吗?对于正方向如果能的话,那么对于曲线该如何做?
对于内嵌FSM(有限状态机)和MLC(机器学习内核),好像对绘画这种没有任何重复性的行为似乎也没有任何帮助。
总觉得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巨大的坑。

网友A:
加速度测量笔尖移送实现起来应该非常难

网友B:
理论上用加速度和角速度进行积分融合,是可以得到三维运动轨迹的,但是震动的影响巨大。

网友C:
骨振动传感器可没法测距,加速度计可以检测出移动速度和转向,但移动距离依然无法检测。还是先说说你的具体应用和设计目标,考虑笔之外的解决方案。

网友D:
现在的MEMS加速度传感器,测大致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测距离就很难保证精度了。

网友E:
这个应用场景类似空中鼠标,光用加速度计应该是无法实现,至少需要陀螺仪或者磁力计一起处理。

网友F:
这个对精度的要求太高了 成本可能难弄

网友G:
骨震动可还行 牛牛牛

网友H:
这个方案的容错率比较低 会有很多没有必要的数据

网友I:
对精度的要求很高 特别笔的运动幅度本来就不大

网友J:
加速度理论上没有问题的 我之前有看到过做笔轨迹检测的 但是骨传导悬

网友K:
陀螺仪好像就可以了 精度上的去就没问题

网友L:
骨振动传感器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M:
它的应用范围在哪里

网友N:
如何控制这个精细的速度是个难点

网友O:
实现的难度比较大啊

网友P:
需要一个好的执行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