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求逆快,还是用克拉默快?

楼主(2021-02-11):
问题的描述:

关于求解方程ax=b,有网友说求逆x=a^-1b,比用克拉默法则来的慢!

下面来比较一下,到底哪个计算量少一些。

对于求逆,公平起见,不使用技巧,使用最呆的方法:

为了公平起见,也为了让结果更具有一般性,假设所有元素都不为零。

对于3阶矩阵,要计算9次二阶行列式,是两个交叉乘积的差,每一个元素基本上可以口算的。

而克拉默法则中分子的计算,要计算3次行列式,每一次要降秩两次,然后计算对角线之积,所以计算量是3×3=9次。

网友A:
克莱姆法则适合计算机软件这样死的计算方法,你上面说的三阶的A*X = B,X=A^-1 *B , 实际也不可能求出A的逆矩阵矩阵然后相乘计算,线性方程的求解用增广矩阵通过变换直接求出X,跟多元方程的消元法差不多。对于矩阵里面的变换,如果没有赋予计算灵活的算法,计算机根本完成不了,而克莱姆法则是死东西,非常适合计算机
这个让我想起了一个用8个电阻组成100R的测试电路,8个电阻分别是 1,  2, 2 ,5, 10, 20 ,20 ,40 这个8个电阻,怎样用你计算机快速控制这个8个电阻使其成为1---100R的任意值,用试揍的方法很慢,用位图查表的方法简直瞬间完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克莱姆法则适合计算机软件这样死的计算方法,你上面说的三阶的A*X = B,X=A^-1 *B , 实际也不可能求出A的逆 ...

8个电阻好像是贪婪算法,位图查表的方式,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克莱姆法则适合计算机软件这样死的计算方法,你上面说的三阶的A*X = B,X=A^-1 *B , 实际也不可能求出A的逆 ...

实际情况,与你说的,恰好相反。

本科学的东西基本上是用不上的!!
对于Ax=b,如果A为4阶矩阵,那么采用高斯算法,每一个乘法和除法算计算一次,那么需要计算36次。
即便矩阵A中一半(8个元素)为零,仍旧要计算36次,效率太低了。

在计算机算法中,求逆矩阵是常见的必然算法:

而克拉莫法则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效率太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克莱姆法则适合计算机软件这样死的计算方法,你上面说的三阶的A*X = B,X=A^-1 *B , 实际也不可能求出A的逆 ...
T=[40,20,20,10,5,2,2,1]

def get_r(v,t):
    tab=[x for x in t if x<=v ]
    #print(v,tab)
    if(v==0):
        return 0
    else:

        r=tab[0]
        print(r)
        tab.pop(0)
        return get_r(v-r,tab)

get_r(67,T)
输出结果:
>>>
============================== RESTART: D:/getr.py =============================
40
20
5
2
>>>
这是我的代码,用MIT 算法导论里面的贪婪加递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情况,与你说的,恰好相反。

A*X = B,   X = A^-1 *B ,   把A的逆矩阵求出来,再和B相乘,你觉得会简化多少?
实际手工计算也是用A的扩展矩阵求得阶梯型矩阵,这些是很容易的手工算了。
A的扩展矩阵 [A  B] , 把B加进来
[A  B] ----> [ E    A^-1 *B] = [E  X]   ,左边是单位矩阵E,右边是X直接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出结果:
这是我的代码,用MIT 算法导论里面的贪婪加递归。

把电阻编号,查表可以瞬间完成, uint8_t tab[10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表可以瞬间完成, uint8_t tab[100]

我想复杂了。原来是先计算好一个表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 = B,   X = A^-1 *B ,   把A的逆矩阵求出来,再和B相乘,你觉得会简化多少?
实际手工计算也是用A的 ...

你说的这些,都是本科课程知识。

到了研究生课程-----矩阵论和数值分析,这些理论才开始有实用价值。

例如电路算法中的稀疏矩阵,本科的线性代数就没有说,矩阵论中才重点研究。

所以不要抬杠了,自己看看关于计算机辅助的电路分析,尤其是侧重于算法的书籍吧。

楼主:
下面用一个具体的例子,给你们展示一下,到底是求逆来的快,还是用克拉默法则来的快。
这样对比一下,就有说服力了。

随意假设一个矩阵A为:

下面来求A的逆。

电路中分析高阶电路,方法是把整体分解成一阶和二阶的组合,同样道理,我也可以对矩阵分割:

分割成4个子矩阵,分别标号为A11,A12等。

第一步,求主对角两个矩阵的逆。

由于是二阶矩阵,本科线性代数书上有现成的公式套,基本上无需费什么时间,可直接写出结果:

用类似的方法,可计算出A22的逆为1/7 【1 3;3 2】

第二步,求两个矩阵的乘积:

同样的方法计算出A21 *A11^-1=1/7[8  5 ;  -3   -8]

第三步,在第二步计算结果基础之上,再计算一次乘积:

第4步,在第三步计算结果之上,做个减法,然后求逆:

然后对结果矩阵求逆:

与上面步骤完全相同,先做一次减法,然后求逆:

其逆为1/57[ 28 7; -25 8]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用一个具体的例子,给你们展示一下,到底是求逆来的快,还是用克拉默法则来的快。
这样对比一下,就有 ...

实际上解方程不需要这样求出逆矩阵,你这样把一个4阶的矩阵求出来看下,头都大了吧,你还没有求出来是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用一个具体的例子,给你们展示一下,到底是求逆来的快,还是用克拉默法则来的快。
这样对比一下,就有 ...

即使是真的去求这个逆矩阵,你也可以把把A扩展宽矩阵, [A  E] ---> 通过行变换, [E  A^-1] , 不你你这个搞法强百倍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解方程不需要这样求出逆矩阵,你这样把一个4阶的矩阵求出来看下,头都大了吧,你还没有求出来是不 ...

上面的计算例子,我已经完成80%了,可见计算过程只有二阶矩阵的乘法、减法和求逆组成。

也就是说,只需12次计算(包括减法),就能计算出这个矩阵的逆。

用克拉默方法,只算乘和除,需要36次。

哪个快,哪个慢,一目了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用一个具体的例子,给你们展示一下,到底是求逆来的快,还是用克拉默法则来的快。
这样对比一下,就有 ...

搞个简单的2*2矩阵,求出逆矩阵的方法,单位矩阵后面的2*2部分就是逆矩阵,照下面的方法不你那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是真的去求这个逆矩阵,你也可以把把A扩展宽矩阵, [A  E] ---> 通过行变换, [E  A^-1] , 不你你这 ...

你始终沉迷于大二的《线性代数》上,这样聊天就没意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始终沉迷于大二的《线性代数》上,这样聊天就没意思了。

对比下你错哪里?

楼主:
我们学校的培养方式,是先有一定手算能力,然后再用软件仿真验证
而不允许只会玩软件,不懂得手算。

现在把上面剩下的部分计算完,然后和楼上的对照。

第5步,把第二步计算结果,和第4步计算结果,做个简单的乘法运算:

类似地,有:

把上面计算出来的4个子矩阵,合并到一起,就求得了A的逆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下你错哪里?

请看17楼计算结果。我哪儿错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看17楼计算结果。我哪儿错辣???

手工计算也不会这种方法,用我上面的拓宽矩阵的方法更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看17楼计算结果。我哪儿错辣???

拿百度里面的编辑的词条来佐证的的所谓克莱姆法则没有效率,你看下各种线性方程是不是用X1= D1/D

X2 = D2/D , X3 = D3/D ...  D !=0 时,  直接给出解的, 也不需要直接算出来|A|的行列式的值,方便后续计算

纯手工计算是利用矩阵或者行列式的特点有很多技巧的,比喻行列式的值,在5阶以上是有5!的个排列式子

a1j1 a2j2 a3j3 a4j4 a5j5 * (-1)^N(j1,j2,j3,j4,j5)的和,这个值算起来确实有难度,但实际上如果你采用行列

特性也是很快求出行列式值的,对于任意一个行列式D = 任意一行或列的所有元素与相应的代数余子式的乘积的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百度里面的编辑的词条来佐证的的所谓克莱姆法则没有效率,你看下各种线性方程是不是用X1= D1/D

X2 = D ...

跟你聊天,才能体验到知识面狭隘的后果——好和人死杠!而且以为本科教材上的知识,代表全宇宙最高水平,实际上是本科只是入门阶段而已。

你去读读研究CAD内核的书籍,就知道我所言不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你聊天,才能体验到知识面狭隘的后果——好和人死杠!而且以为本科教材上的知识,代表全宇宙最高水平 ...

难道你看了百度里面文库资料就认定克莱姆法则效率低下,毫无用处?

看看各种教材给出的线性方程解就知道了,全以 D1/D ---DN / D 给出的,对于高阶的矩阵不管是用那种办法都有局限性,就计算行列式的值作简单的行和列的变换后,很快也是可以求出其值的,像对矩阵计算很强大的matlab计算软件专门针对矩阵作了优化处理的

网友A:
采用简单变换,让行列式某一行或列大部分为0,通过行列式与余子式的关系,轻易的就可以算出四阶行列式的值

网友A:
对于四阶或者四阶以下的,计算软件直接算也不是个事, D = | A | =  求和   (-1)^N(j1,j2,j3,j4) * a1j1 * a2j2 *a3j3 * a4j4     ,   对于1,2,3,4 , 4个数排列 A(4,3) = 24  种, 符号位取

-1的逆序数方,计算机算这种也是case。

如果阶数大,行列式算法很容易溢出。如果阶数>1000,几乎肯定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四阶或者四阶以下的,计算软件直接算也不是个事, D = | A | =  求和   (-1)^N(j1,j2,j3,j4) * a1j1 *  ...

你太幽默了!

使用计算机,计算1000阶矩阵也不是个事,4阶以下电路,计算机嫌太简单,不好意思算了。

网友A:
利用行列式特性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