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自制简单旋转变压器

楼主(2021-02-11):
闲了好几个月没搞小制作,我说放弃只是放弃找工作而已,小制作还是要继续玩的 嘿嘿。
最近一个星期做了个简单旋转变压器角度传感器,原理很简单就像发电机,相位差90度,10KHZ正弦波激励,ADC采两个电压ATAN2计算出角度。
具体原理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不懂电路不懂任何理论,只会单片机控制个IO口。

由于我不懂任何理论照着猫画虎而且只用一个星期左右时间做的机械、电路、程序,所以非常不完善,可以说我做的东西都不如小学生做的好,全当娱乐就好。

电路

程序  第一行显示角度,第二行显示COS SIN ,只支持慢速旋转,当初想用来做手转的编码器。

视频

程序

程序1 显示转速,根据两次之间角度计算转速,没有相位锁定,1602第一行第一个转速。
  1. 转速计算
  2. jiaodu(角度)
  3. shijian(秒)
  4. jiaodu=0.1
  5. shijian=0.01

  6. zhuansu=jiaodu / 180 * 3.1415926 / shijian / 6.283185307*60

视频

程序

程序2 因为SPI不是用的片上外设,中断比较快打乱软件时序了所以不用1602显示了,实现锁相,正时灯看相位不随转速变化。

视频

程序

网友A:
做的非常霸气  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非常霸气  羡慕

连我妈都说我做的丑

小制作成本不到20元,丑点就丑点了,玩的开心就好。

网友B:
先解决有无问题,后续慢慢升级外观

网友C:
条件艰苦!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解决有无问题,后续慢慢升级外观

对啊, 没有个实物的话根本没办法学,先学学怎么测准,外观实在是没那个天赋,做什么什么丑,实在是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条件艰苦!高手!

条件艰苦不假,但是可不是高手,老菜鸟一枚,玩了好几年还只会单片机控制个引脚,别的什么也不懂,到现在没做出一样能用的小制作。

可能我不适合搞这个,就当娱乐玩玩就好。

楼主太谦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条件艰苦不假,但是可不是高手,老菜鸟一枚,玩了好几年还只会单片机控制个引脚,别的什么也不懂,到现在 ...

在小白的眼里已经是高手了。

你真把当楼主是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小白的眼里已经是高手了。

我可是真的小白,我是农民种地的而且还是小学文化水平,只是爱好手工小制作完全不懂理论,发帖子为了让各位老师给指导指导应该怎么做才能测准。

网友D:
板砖是亮点。。

楼主:
自娱自乐想做个电机上能用的, 加PI闭环,参数确定还是空白需要现学下Z变换

网友E:
楼主牛!我春节开始就一直玩了近一个月了,总是想想自己做点什么,就是懒惰不想动手。看看楼主条件艰苦,还玩的挺嗨的。实在忏愧

有兴趣了就玩玩,我之前闲了三个月电烙铁没动一下代码没写一个,年底了才拼凑起这样一个简陋的小制作

网友F:
丑是丑了点,但是楼主对电子行业的热爱是真的!赞一个

网友G(2021-03-25):
也是高手了

网友H(2021-05-11):
ATAN出来 抗干扰能力差  用PI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ATAN出来 抗干扰能力差  用PI会好一点

ATAN出来加滤波会响应慢会出现相移,测量的转速上不去,闭环时候难抑制抖动,不加分辨率又不行,加了就要用PI补偿相位

@eydj2008 :别人解码电路波纹可能比较小,看别人做传感器的才8个数据平均,我做的为了让数据不跳动128个数据平均,延迟比较大,但还是0.1-0.3之间跳。不滤波的话分辨率大概2左右,我做这个电路和算法还得改进
角度数据不能滤波 ,你永远不知道是干扰来了,还是本身角度变化了,因为FOC马上,也就是下一个周期就要控制电压了

网友I:
真正的动手级大佬

网友J(2021-11-04):
非常厉害了,佩 服 得 很 ~~~~~~~

网友K(2023-09-03):
兄弟,还是找工作吧,条件艰苦,搞不出成绩的,别让那些价值观有问题的人看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