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M1230芯片,ADC采样问题

楼主(2021-02-11):
我们做的是风扇驱动。
使用了两路ADC,一路用作电源电压采样,一路用作风扇电流采样。
我这边发现当系统不工作时,电源电压的ADC采样数值正常,但风扇启动后,电源电压采到的数值会变高,我量了下电压电压采样点的波形,发现在风扇启动后,电压是下降了,降了0.1V。这个存在一个矛盾,为什么实际的电压值降低了,但是采样得到的AD值变却高了?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ADC 值变高有两个可能原因,1>参考电压变低了。2>采样点有振荡,电压变高了。

网友B:
三踪示波器测个波形,一踪测引脚PWM输出,指示ADC 采样点。二踪测ADC 输入引脚,三踪测参考电压。看一下在采样点,ADC输入电压和参考电压的波形。示波器图拍个照发上来,我们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C:
测量仪器不给力么

网友D:
电机的感生电动势。

网友E:
启动后的瞬间压降

网友F:
会不会是瞬时干扰呢

网友G:
单独供电试试看

网友H:
两路都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I:
下降之后还回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