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怎么配置

楼主(2021-02-11):
大佬们,现在手上有一块新唐的芯片,adc模块的配置都是和例程上的配置是一样的.但是现在ADC还是没有作用,已开启电源adc接口就会读取到一个值(而此时adc端口的电压又为0).有谁遇到过这类问题吗?

网友A:
请问您的adc参考电压接了吗?还有您时用的哪颗芯片?

网友B:
最好能贴出你的初始化代码, 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C:
什么型号的 和 adc部分的代码贴出来 我最近研究片上ADC比较多

网友D:
是不是电路没有设置参考电位

网友E:
是哪个板子啊

网友F:
检查下VREF是否有供电,另外跑下BSP里面ADC的代码

网友G:
那个值是不正常的

网友H:
什么型号的芯片啊

网友I:
估计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J:
贴上代码来看看吧

网友K:
参考电压用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