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07测评】外部flash的fatfs

楼主(2021-02-12):
对at的spi功能就行了测试,连续弄了2天的都没有能够正常读写flash。使用stm32读写完全没有问题,但一使用at32就不能正常读写,很容易可以把id读出来了却发现不能够对扇区读写数据。使用逻辑分析仪也发现波形有问题,一度怀疑是at32单片机的问题,经过仔细修改从发现了结构体配置错误,果然还是自己菜的原因。
at32的spi参数见下图,参考手册里面写的速率最快为总线速率/2,与该描述略有不同

时钟频率可以直接在system_at32f4xx.c内通过宏定义修改

上面也有对各个频率下的总线频率的描述

测试发现一个spi的小问题,即使使用nss软件管理,spi硬件的nssIO(PA4)依然会受到影响,不能作为软件的spi的nss引脚或DAC,在百度上也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帖子(stm32)但是都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实验效果如下(串口输出文字)
****** 这是一个SPI FLASH 文件系统实验 ******
》文件系统挂载成功,可以进行读写测试
****** 即将进行文件写入测试... ******
》打开/创建FatFs读写测试文件.txt文件成功,向文件写入数据。
》文件写入成功,写入字节数据:141
》向文件写入的数据为:
   新年快乐!新建文件系统测试文件
   新年快乐!新建文件系统测试文件
   新年快乐!新建文件系统测试文件
   新年快乐!新建文件系统测试文件
****** 即将进行文件读取测试... ******
》打开文件成功。
》文件读取成功,读到字节数?荩?41
》读取得的文件数据为:
   新年快乐!新建文件系统测试文件
   新年快乐!新建文件系统测试文件
   新年快乐!新建文件系统测试文件
   新年快乐!新建文件系统测试文件
*************** 设备信息获取 ***************
》设备总空间:      9964 KB。
》可用空间:        9952 KB。
******** 文件定位和格式化写入功能测试 ********
》文件内容:
   新年快乐!新建文件系统测试文件
   新年快乐!新建文件系统测试文件
   新年快乐!新建文件系统测试文件
   新年快乐!新建文件系统测试文??
********** 目录创建和重命名功能测试 **********
*************** 文件信息获取测试 **************
“testdir.txt”文件信息:
》文件大小: 141(字节)
》时间戳: 2015/01/01, 00:00
》属性: ----A
***************** 文件扫描测试 ****************
1:/TestDir/testdir.txt

网友A:
STM32 的SPI和I2C 都有小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