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牛年还B吗?负频率和正反馈

楼主:
大家好,有几个喷子,整年在在里喷啊喷什么负频率,正反馈的鸟****话题,扯几年了。
还晒了硕士证,哎呀呀,真是可怜。
不知道新的一年,那些拿学历自我陶醉的穷哥哥,会不会又要喷一年呀。
现在看招工广告,文员、程序员、快递员都放一类了。
哈哈哈哈哈我可没有学历哦。

网友A(点评):
不咋的,除非人类再也不需 电子技术 了,否则,这些课题还会反复探讨下去。

网友A(点评):
他们扯了多少年,与我无关,我这门外汉,新近来搭茬的。

网友B(点评):
正反馈/负反馈、正频率/负频率、正阻/负阻、正能量/负能量.....你愿意接受就接受,没人逼你。

网友B(点评):
老子属龙,不属牛。

网友A(2021-02-13):
负频率是 角频率,
正弦波可视为 角位移的旋转矢量和,
两个角位移的 方向相反,半径与角速度皆相等。

网友A:
固件参数是 无法编辑 的,反馈的效果,在于电路的表现,
有源器件吃的讯号,只会比实际需要小,不可能比实际需要大,
正反馈,是把少掉的部份以输出补上,负反馈,增加的並非 有源器件输入量,而是 讯号源的负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像记错人。喷什么负频率丶正反馈的人没晒证。有晒证的说,负频率不是频率,正反馈也是反馈。 ...

哈哈哈

网友E:
话说在模拟论坛板块讨论这些不是正常的吗?要发财去炒股板块吹水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话说在模拟论坛板块讨论这些不是正常的吗?要发财去炒股板块吹水吧……
...

这张图对于正常人来说是成立的,对于巨婴来说是不成立的。

根据我在论坛观察的经验,巨婴永远处于愚昧巅峰,他们根本不会沮丧崩溃,哪怕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打击,人家仍旧自信满满。
这类人永远处于愚昧巅峰,稳定的很。
当然了,如果巨婴能知道他还有不懂的东西,他脑子就正常了,此时巨婴就变成正常人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话说在模拟论坛板块讨论这些不是正常的吗?要发财去炒股板块吹水吧……
...

一张悲催的图,很多人处在山峰,其实这已经不错了。更悲催的是,知识领域太广,某个领域了解的多,到了山峰右边,已经算有点成绩,到了开悟之坡已经是高手了,最右上角的人很少。而自己不了解的领域太多,一般都在山峰的左边——很大的领域都在山峰左边。
      初中二年级,同桌小本本上抄着,在接近光速时,物体重量会增加、尺寸会缩短、时间会变慢。我看了觉得不可信,是假的。再后来看到相同的说法,是爱因斯坦说的,于是就信了。我自幼喜欢科学,然而同学却比我知道的早,而且还是女生,悲催吗?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因为看上去太不靠谱所以不相信,x大被人“攻击”也是相似原因?负频率也是看上去不靠谱,所以不信,不过把负理解为相位的话很好理解也实用。

网友A:
Vcc=12V ,R=1kΩ ,
PNP管,β=20 ,Rc=4Ω ,
NPN管,β=100 ,Re=82Ω ,Rb=2.2kΩ ,
待机状态,NPN管的  Vbeq≈0.6V ,那么……。

网友A(点评):
待机状态: Ve=8.2V ,Vc=8V ,Vf=11V ,Vcf≡3V ,Vbe≈0.6V ,基极电位=Ve+Vbe ≈ 8.8V 。

网友A(点评):
当 Vc=10V 时,Ve=10.25V ,Vbe≈0.65V ,那么,基极电位就是 10.9V (是讯号源提供的)。

网友A(点评):
可以见到,Rb 的压差还是 随基极电位上升而减小。

网友A:
电感三点式震荡器嘛,不过~……

网友A(点评):
粗略的说, C3≦Ccb 是 中和, C3≧Ccb 是再生, C3 》Ccb , 就成为 哈特莱震荡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一张悲催的图,很多人处在山峰,其实这已经不错了。更悲催的是,知识领域太广,某个领域了解的多,到了山 ...

Dunning-Kruger effect 是一种心理学观点,巨婴心态其实每个人生活中不难看见,就是指有“懂王”心理的人,觉得自己这懂那也懂,这简单那也简单。
实际真的懂的人只会在自己的领域哔哔,因为他明白要精通一个领域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和心血。遇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会很谦逊,但是这样恰恰让人觉得他在自己专业领域更靠谱。
其实吧这个心理学观点是2000年搞笑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奖,建议人们学习中保持一种自我审查和谦虚的心态,不要盲目自大自以为“懂王”吧

网友A(点评):
做人,不该 不谦逊 ,更不能不 实事求是 !

网友A(点评):
懂王,是对同级而言,不是跟神级比的。

网友A:
不耦合,何以反馈?!

C2 ,不用来带负载或接地,而是触碰 C1 ,R1或R2,效果如何, 触碰 C3 (C1 接地或不接地),情况又会怎样?!

网友A:
不懂的咋能装懂,懂的就公诸同好,
我说事,不卖弄高大上,毕竟,在这世界上,在这些公众论坛中,菜鸟始终远比大牛多。

网友A:
当个幼师都不够格,别说做大神了啊!
不懂,就学习呗,问题是 求教无门,苦思冥想终非究竟之道。

网友A:
频率计,反映的只是频率,不辨正负,
弗莱明手性法则,大家懂吧,化学,有机物有些有 左右旋 之分,
走路向左拐,是逆钟向,正频率可以叫做 左旋频率,负频率就是 右旋频率,
正反相,合成的是直径,正负频率则是  以坐标轴为镜  的一对儿半径。

网友A:
把输出(全量或部份)传回输入端(或输入环路),这做法就叫做  反馈,
射随器,谁是输入端,是基极嘛,没有 Re ,输入环路是不完整的,加上偏置或讯号,把集极掐掉,Re 上仍有压降,这压降算不算输出?!

网友A:
耗尽型三极管,射(源)极串个电阻,
基(栅)极悬空,电阻上也有压降,这压降发挥了 负反馈 作用不 ?!

网友A:
待机状态,讯号源未接入,把 R5 掐掉,情况会如何?!

Uc2 ,是 取决于待机状态时获取的 恒定值,对 R2 而言  没错是半周交流之源,
但对 R3 (及 VT2 发射结) 而言却只是固定偏置,能做的只是把 E 点电位的摆幅增加至跟 A 点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待机状态,讯号源未接入,把 R5 掐掉,情况会如何?!

Uc2 ,是 取决于待机状态时获取的 恒定值,对 R2 ...

以恒压型讯号源直接驱动那图腾柱,
则 B 点电位完全由讯号源掌控,A随B动,E跟A 也仍旧共同进退,
结果就是,自举对 讯号源 解除直流负荷 之效无损,但对 VT2 的输出幅度的话语权却丧失了。

网友A:
我来此 乃求师问学,绝非显摆装哔或抬杠,不知楼主干吗要把我(这快递)也搭进去?!
不过,既然被牵扯进来了,我就亮个相,谈谈我的学习感悟吧,反馈的判定依据,到底是 布局,行为,还是 成效,就如 自举,都底算不算是 正反馈 ?!

网友A:
引用 网友A:
Vcc=12V ,R=1kΩ ,
PNP管,β=20 ,Rc=4Ω ,
NPN管,β=100 ,Re=82Ω ,Rb=2.2kΩ ,

电容耦合,耦合电容乃 连接功放管与负载 的桥樑,
耦合电容带负载(包括反馈),是  管子→负载→地  这样的环路,不是跟电容並联的,
图中可见,Vc 穿过 NPN管 发射结经 Re 落地,电流回路清清楚楚,对 Vc 而言,Re 只属于输入环路,
所以,这是货真价实的 反馈,Vf 的摆幅因 Vc 而增加,是 正反馈,但这是个 不给力的正反馈,此电路等效的是  IGBT
而非 可控硅。

除了 隔离耦合(变压器或光耦),还有啥方法能让 Ve 找到令 本级发射结正偏 的环路 ?!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耦合,何以反馈?!

C2 ,不用来带负载或接地,而是触碰 C1 ,R1或R2,效果如何, 触碰 C3 (C1 接地或 ...

这电路,如何关断是个问题,
射极耦合,射极电位必须 等于或高于基极电位,管子才可关断,
想把射极电位提高,就要增加流过 Re 的电流,在管子已充份饱和的前提下,以导线把 集射两极 短接,射极电位提升並不会显著,发射结仍有 Ib 通过,尤其是 C1 不接地的话,
好了,管子关断了,如何复通,复通之后又如何再次关断,周而复始,能做到这样,此电路(射极耦合)才能震荡,单靠 C2与C3 (分布与寄生参数一慨暂不考虑) ,能震吗 ?!

网友A:
不咋的,山不在高,登峰则王,
这世上,有眼不识泰山者 多着,拓展视野调整心态 就好,反而,对庸才 也不倨傲 者,才称得上 谦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好像100uF极性要巔倒。

NPN管,射极若接地,则电容负端接射极没错啊,
不过,在这里谈论的是 中和电容,实际上,真正起 中和 作用的是 电感的上半段,C3 只是引导者。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好像100uF极性要巔倒。

100μF 电容的作用,是把基极下拉令电路停震,
电解电容反向耐压能力差劲,如果停震所需的下拉电压较大,那就建议反接(正端接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好像100uF极性要巔倒。

电子鸟的射频版,超再生,
两者互不沾边,但共通之处是 猝熄,
间歇震荡器,是 变压器反馈 的脉冲发生器(可造成单稳态触发器) ,脉冲发生器的输出没有间歇,或者可以说,间歇就在每一个脉冲之间,
我认为,猝熄 才是真正的 间歇震荡,间歇震荡,可以是故障,也可以是模式,LC震荡电路 容易因设计不当而导致间歇震荡,但要让 LC震荡电路 能稳定地运行于间歇震荡模式,却需要悉心设计,可控硅等效电路要做间歇震荡也不难,我捣鼓过,RC震荡器 会不会或能不能 间歇震荡,我不晓得,亦没找到案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Vcc=12V ,R=1kΩ ,
PNP管,β=20 ,Rc=4Ω ,
NPN管,β=100 ,Re=82Ω ,Rb=2.2kΩ ,

11楼 那电路,把电容分为两个,
大电容 10μF 或更大,从 Vf 落地,小电容 0.1μF 或更小,从 Vc 引向输入端,R>Rb ,Re 为 1k 可变电阻,Rc 改为喇叭,曾做出 气笛 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