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07测评】03 解决MDK5下AC6编译 Printf不能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1-02-13):
关于切换到AC6,可以看我上一篇贴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071490-1-1.html

但是切换后的副作用随之而来,之前串口打印的东西不见了,经过调查发现,问题出现在printf重定向:
修改bsp_uart.c 中的驱动代码如下可以解决问题:
#if 0  /* only For AC5*/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PUTCHAR_PROTOTYPE
{
  USART_SendData(AT32_PRINT_UART, ch);
  while ( USART_GetFlagStatus(AT32_PRINT_UART, USART_FLAG_TRAC) == RESET );
  return ch;
}

#else  /* For AC5 and AC6 */

/*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AT32_PRINT_UART, ch);
  while ( USART_GetFlagStatus(AT32_PRINT_UART, USART_FLAG_TRAC) == RESET );
  return ch;
}

#endif

具体代码见附件:

楼主(2021-03-27):
今天又回过头来review代码,发现这样写更合适:

如何让一份代码兼容GCC,ARMCC ,Clang 三种编译器呢?
高手是这样写的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f defined ( __CC_ARM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Arm Compiler above 6.10.1 (armclang)
*/
#elif defined (__ARMCC_VERSION) && (__ARMCC_VERSION >= 6100100)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GNU Compiler
*/
#elif defined ( __GNUC__ )

/* With GCC,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ndif

楼主:
ac6编译器不能输出,原因是默认定义了 __GNUC__,导致错误,我们自定义选择条件编译就好。
ac5 和ac6 都走fputc();

楼主:
PUTCHAR_PROTOTYPE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1 and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HAL_UART_Transmit(&hlp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int fgetc(FILE *f)
{
    int ret;
    HAL_UART_Receive(&hlpuart1, (uint8_t *)&ret, 1, HAL_MAX_DELAY);
    return ret;
}

网友A:
keil5 重定向printf函数到串口输出

网友B:
习惯了使用printf进行打印输出

网友C:
使用KEIL5对stm32的printf函数进行重定向

网友:
一种是使用微库

网友D:
使用KEIL5 的printf函数

网友E:
直接使用printf()函数

网友F:
直接用sprintf格式化到字符串

网友G:
如果使用的是MDK,请在工程属性的“Target“-》”CodeGeneration“中勾驯Use MicroLIB“ 进行如上设置后编译一下

网友:
点击options for target,在Target标签下有个Use MicroLIB---取消勾选,不使用微库。

网友B:
printf函数的重定向。

网友H:
不勾选  printf函数在main函数中还是用不了

网友A:
利用printf函数打印调试信息到串口助手

网友G:
工程属性中的Target项中的Code Generation 选择 UseMicroLIB。

网友F:
用串口发送函数发送字符串就行了

网友I:
效果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