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导线性原理及其应用

楼主(2021-02-13):
原则:用及其俭省的语言,说明白复杂道理背后的简单道理!!!

看帖读者要求:学过电路分析和模拟电路基础。

【本要求是针对初学者提出的问题--新手看不懂相关帖子---而专门设计的,没学过这两门课,本贴就不要看下去了】

上图有人提出了第二个要求:要我跟这两个人学---复制粘贴教科书、芯片手册,这样看起来有“条理”?!

这第二个要求我没法满足,我不会去教材上和芯片手册上练习复制粘贴技术,ctrl+C和ctrl+V操作,大一计算机课程就学过了。

楼主:
跨导的定义,属于电路分析基础课程的范围,是指有源两端口网络,输出电流对输入电压的偏导:

【跨导线性】这个术语,听名字就知道意思,指的是跨导g正比于电流或电压:

下面分两种情形讨论:

如果跨导与电流成线性关系,那么有:

也就是说器件的伏安特性满足指数律。而当三极管的正向电压VBE高于几个VT,基本上就满足指数律。
所以三极管BJT满足这个条件。

除此之外,工作于弱反型的MOSFET也满足指数律,只是动态范围和速度太小太慢,除了低功耗电路中有应用,一般不会采用的。

如果令积分常数C=0,此时伏安特性满足平方律,工作于强反型的MOS管满足此要求!

下图中这些说法是胡说八道,初学者要注意。

楼主:
跨导线性原理的应用,太多太多,可谓“罄竹难书”。

例如教科书上的电流镜,对于不熟悉TL原理的同学,必须按部就班地照着教科书上的推导方法来理解。
而如果使用TL原理,一眼就能看出IOUT=IIN:

楼主:
学会一个原理,就能一眼扫出成百上千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可谓事半功倍,效果杠杠地

TL原理,在放大器的应用太多,随处可见。
例如741之类的放大器输出级:

这种输出级期望的推挽电流之积IP*IN=定值。

根据TL原理,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定值=I^2,偏置电流I的大小当然是固定值了。

网友A:
说话牛头不对马嘴的,什么tl原理?

网友A:
你不适合讲课,我看还是自娱自乐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话牛头不对马嘴的,什么tl原理?

铁杆粉丝你好:
不管是黑粉,还是白粉,你一天到晚死盯着我,不累吗??

帖子开头说过了,我的帖子,不适合电子爱好者,起码要有电子工程系大二的level!

网友A:
讲不明白就有水平要求了,呵呵,看帖子罗里吧嗦的

网友B:
这是谁教的?拉扎维?

网友B:
还讲cmos?看着像拉扎维的,人家没这么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适合讲课,我看还是自娱自乐算了

你N久以前就这么说过了,但可惜的是,说话就没个准头。

到目前为止,你一共在论坛上回复了33个帖子,起码有20个帖子,都是缠着我不放的。

这是专业黑粉吗???

重复N+1次了,以后你看到我的ID发帖,就不要点击!你怎么始终记不住??

楼主:
有的网友要玩基准,我的建议是:
如果是业余玩玩,纯属娱乐,可以玩。
如果是站在学习的角度看,想学点东西,不建议玩这个。

原因很简单:
1,玩这个你学不到什么知识。

N多年过去了,绝大多数人都是验证LTZ1000手册上这个原理图,唯一的创新点就是画的PCB有所不同。
这个芯片是人家设计的,电路图是人家提供了,照葫芦画瓢做出高性能基准,只能证明人家的芯片牛!在这个过程中你学不到什么东西。

2,2010年左右,尤其是2005年以前,LTZ1000基本上是无人问津的,需求量太小太小了,所以价格是50不到。
2010年以后,L大侠带着一炒作,价格翻了7倍以上。
很多人当时囤积了大量的LTZ1000,尤其是淘宝上的几乎被买光,你们现在入坑玩基准,代价就大了。

而且绝大多数人头脑发热玩基准,少则几千买34401,多则花9万多买3458,基本上二年左右就退烧了,整天两眼盯着表的最后一位看跳不跳,实在无聊。

总之,最开始入坑玩基准的,不管是囤积LTZ,还是囤积6位半数字表,现在基本上都赚。
现在入坑玩基准,基本上要亏,市场基本上是饱和了。

所以我建议与其花9万元玩基准,不如9万元买个网络分析仪或者示波器,更加实用,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A:
首先能赚到钱再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跨导线性原理的应用,太多太多,可谓“罄竹难书”。

啥是TL原理

楼主:
我晕,用百度搜索,首页上出现的两个帖子,都是我发的:

你可以看第一个百度文库。

这里有个麻烦点:所谓的电流模、电压模,很久以来没有个准确定义,像真空地带一样,导致用法混乱。
不少术语中都用电流模,但是实际上是电压模或者混合模式。

第一个尝试给出准确定义的,据我所知是吉尔伯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晕,用百度搜索,首页上出现的两个帖子,都是我发的:

你也百度啊,是做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