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估算电线最大电流

楼主(2021-02-13):
  三分钟学会电线承受最大电流估算

  一、工作温度30℃,长期连续90%负载下的载流量如下:

  二、电流换算功率:

  1A=220W, 10A=2200W,依此类推。

  例如:如果载流量是14A的铜线,就是:220W×14=3080W, 那么1.5平方铜线功率是3.08千瓦。

  三、国标允许的长期电流 :4平方是 25-32A

  6平方是 32-40A

  其实这些都是理论安全数值,极限数值还要大于这些的。

  2,5平方的铜线允许使用的最大功率是:5500W。

  4平方的8000W,6平方9000W也没问题。

  40A的数字电表正常9000W绝对没问题.机械的12000W也不会烧毁的。

  四、铜芯电线允许长期电流:

  2.5 mm2 (16A~25A) 4 mm2 (25A~32A)6 mm2 (32A~40A)

  举例说明 :

  1、每台计算机耗电约为200~300W(约1~1.5A),那么10台计算机就需要一条2.5 平方毫米的铜芯电线供电,否则可能发生火灾。

  2、大3匹空调耗电约为3000W(约14A),那么1台空调就需要单独的一条2.5 平方毫米的铜芯电线供电。 3、现在的住房进线一般是4平方毫米的铜线,因此,同时开启的家用电器不得超过25A(即5500瓦),有人将房屋内的电线更换成6平方毫米的铜线是没有用处的,因为进入电表的电线是4平方毫米的。 4、早期的住房(15年前) 进线一般是2.5平方毫米的铝线,因此,同时开启的家用电器不得超过13A(即2800瓦)。

  5、耗电量比较大的家用电器是:空调5A(1.2匹),电热水器10A,微波炉4A,电饭煲4A,洗碗机8A,带烘干功能的洗衣机10A,电开水器4A。

  在电源引起的火灾中,有90%是由于接头发热造成的,因此所有的接头均要焊接,不能焊接的接触器件5~10年必须更换(比如插座、空气开关等)。

  五、铜芯电线电缆载流量标准电缆载流量口决 估算口诀: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说明:

  本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2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2导线,载流量为 2.5×9=22.5(A)。 从4mm2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1,即4×8、6×7、10×6、16×5、 25×4。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2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 从50mm2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 即50、70mm2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120mm2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上述口诀是铜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 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法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使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法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2铜线的载流量,可按25mm2铝线计算。

楼主: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