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207R+ADS1118读写

楼主(2021-02-13):
/******************ADS1118读写*********************/
/****************qq:774145445**********************/
/****************快手:共同学习STM8*****************/
/*****************2021020603版*********************/
//        STM8S207R8T6          ADS1118
//      PD6 63|DOUT----------DIN 10|DIN
//      PD4 61|DIN-----------OUT  9|DOUT
//      PD2 59|CS-------------CS  2|CS
//      PD0 57|SCLK----------SCK  1|SCLK
//        3.3V|--------------VIN  8|3.3V
//         GND|-----------------GND|GND
/**************************************************/
#include "STM8S207R.h"
#define                BIT0                0x01
#define                BIT1                0x02
#define                BIT2                0x04
#define                BIT3                0x08
#define                BIT4                0x10
#define                BIT5                0x20
#define                BIT6                0x40
#define                BIT7                0x80
#define                BIT8                0x0100
#define                BIT9                0x0200
#define                BIT10                0x0400
#define                BIT11                0x0800
#define                BIT12                0x1000
#define                BIT13                0x2000
#define                BIT14                0x4000
#define                BIT15                0x8000

#define                ADS1118_DOUT_L                PD_ODR&=~BIT6
#define                ADS1118_DOUT_H                PD_ODR|=BIT6
#define                ADS1118_DIN                                PD_IDR&BIT4                //输入
#define                ADS1118_CS_L                        PD_ODR&=~BIT2
#define                ADS1118_CS_H                        PD_ODR|=BIT2
#define                ADS1118_SCLK_L                PD_ODR&=~BIT0
#define                ADS1118_SCLK_H                PD_ODR|=BIT0

void                yanshi100ns(unsigned        char x);                                //延时
unsigned int                spi(unsigned int spi_a1);                        //SPI
/**************************************************/
unsigned int                temp_a1;
unsigned int                temp;
main()
{
/**************************************************/                //时钟切换
CLK_CKDIVR        &=~(BIT3|BIT4);                //HSI不分频16M
/**************************************************/                //IO配置
//ODR                //输出数据寄存器
//IDR                //输入寄存器
//DDR                //数据方向寄存器
//CR1                //上拉电阻
//CR2                //输入中断,输出速度
PD_DDR                |=BIT6;                        //ADS1118_DOUT //输出推挽
PD_CR1                |=BIT6;

PD_DDR                &=~BIT4;                //ADS1118_DIN//输入

PD_DDR                |=BIT2;                        //ADS1118_CS
PD_CR1                |=BIT2;

PD_DDR                |=BIT0;                        //ADS1118_SCLK
PD_CR1                |=BIT0;
/**************************************************/                //IO初始化
ADS1118_CS_H;
ADS1118_SCLK_L;
ADS1118_DOUT_L;
/**************************************************                //AD1118寄存器配置(默认值即可)
//15                                /启动单次转换;
//14-12                        /AIN P 为 AIN0 且 AIN N 为 AIN1;
//11-9                        /FSR 为 ±2.048V;
//8                                        /断电并采用单次转换模式;
//7-5                                /128SPS;
//4                                        /1 = 温度传感器模式
//3                                        /使能 DOUT/DRDY 引脚的上拉电阻;
//2-1                                /更新配置寄存器;
//0                                        /始终写入 1h;

//第一路单次转换
//spi_a1                =0B1000_0101_1001_1011;
//spi_a1                =0x859b;

//第二路单次转换
//spi_a1                =0B1011_0101_1001_1011;
//spi_a1                =0xb59b;

/**************************************************/
        while(1)
{
yanshi100ns(1);                //每次读都是上一次的值
temp_a1                =spi(0x859b);
//temp_a1                =spi(0x8f9b);
temp_a1                >>=2;
temp                        =temp_a1*0.03125;

yanshi100ns(1);
temp_a1                =spi(0xb59b);
//temp_a1                =spi(0x8f9b);
temp_a1                >>=2;
temp                        =temp_a1*0.03125;
}

}

/**************************************************/
void                yanshi100ns(unsigned        char x)                                //延时125ns
{
_asm("nop");
_asm("nop");
_asm("nop");
_asm("nop");
}
/**************************************************/
unsigned int                spi(unsigned int spi_a1)                        //SPI
{
unsigned int spi_b1,spi_b2;
unsigned char spi_c1;
spi_b1                =spi_a1;
ADS1118_CS_L;
yanshi100ns(1);
for(spi_c1=0;spi_c1<16;spi_c1++)
        {
        if(spi_b1&0x8000)
                {
                ADS1118_DOUT_H;
                }
        else
                {
                ADS1118_DOUT_L;
                }
        spi_b1                <<=1;

        ADS1118_SCLK_H;
        yanshi100ns(1);

        spi_b2                <<=1;
                if(ADS1118_DIN)                //输入
                {
                spi_b2                |=0x0001;
                }

        ADS1118_SCLK_L;
        yanshi100ns(1);
        }

ADS1118_SCLK_L;
yanshi100ns(1);
ADS1118_DOUT_L;
ADS1118_CS_L;
yanshi100ns(1);
return                spi_b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