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举

楼主(2021-02-13):
左边是正常的电路,中与右就是恶搞的。

在这里,为强调 电位 的影响,我以电池替代 偏置网络和耦合电容。

boostepa

boostepa

楼主:
可以看到,前级(VT1)  成了后级(VT2)的固有负载,其电源电压随输出而浮动。

楼主:
图左上那电路,
把 R 砍掉,自举电池换成导线,两管型号相同,
那是甚么,是  单端推挽,这时,射随器(VT2) 反过来成了前级(VT1)的 有源负载。

楼主:
当讯号源只有  下拉属性,或  上拉能力不足  。时,自举才需要,
讯号源的直流负荷问题,非唯 射随器 所独专,且看那 VT1 ,如果 Vbb 只有 1V ,R1 就很小,讯号源同样会被 严重加载,待机电流 Ibq 照样会被挤掉,
VT2 的情况跟 VT1 类同,如果自举电池的电压也只有 1V ,则基极电位跟 Vcc1 的距离就不能忽略,流过 R2 的电流亦就 並非恒定 。

网友A:
首先感谢坛友的分析  不过本人对 自举 始终搞不懂  自举指的是电压抬升吗  该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坛友的分析  不过本人对 自举 始终搞不懂  自举指的是电压抬升吗  该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谢谢 ...

自举,其实只是 阻容耦合 的用法之一,阻容耦合 的效果,是 电平转移,
自举,其实就是以本级的偏置网络中的某点作负载,请注意,是偏置网络里头,不是输入端,
这 某点 所处的电位,比输出电位高或低都可以,因电路而异,关键的是,这 某点 的电位摆幅 应该比没自举时大 才对。

网友A:
谢谢  我吸收一下

楼主:
R2 影响的,是 VT2 的输出幅度 及 VT1 的功率规格,
射随器,可看成 两个电阻串联,一个是 R ,一个是三极管的  (1+β)R2 ,输出能有多大就取决于 R 的分压,
自举电池(电容)贮存的电压是 Uceq ,这电压 比三极管的自然分压大,所以,当 VT1 截止时,三极管段的等效电阻就比  (1+β)R2  小,
当 VT1 下拉时,Vcc1 紧随集极电位而下,R2 压降不变,意味着 VT1 的 Ic 变化不大,而管子的规格只需根据 VT2 的 Ib 来选取即可,那么,用小功率 (前级远小于后级才合理嘛) 管就行了。

楼主:
自举电池(电容)带的负载有三个,
自己与 VT2 构成共射拓扑,另外就是跟 Vcc 串联成为前级的 Vcc1 ,

电子电路的 负载接地,除了电源地,也可接于交流地,射随器的交流地是 Vcc ,负载如果接交流地,那就正好跟 R2 串联 (合起来正是 VT2 原本的 Rb),

待机状态时,射随器的射极电位为零(或 Vcc/2)而非 自然(VT1 截止时的)分压,无关自举与否,如果自举,则电池(电容)的电压,就是待机状态时 R2 的分压,

电路运行时,这电压不会随 射极(及 Vcc1 )电位的活动而变化,而且,纵然把 VT1 与R 都掐了,VT2 仍会导通一会儿。

楼主:
引用 楼主:
R2 影响的,是 VT2 的输出幅度 及 VT1 的功率规格,
射随器,可看成 两个电阻串联,一个是 R ,一个是三极 ...

(1+β)R2 跟R串联,
自举电池接入后,R 分压才会增高,而且这增高不会是无止境的。

楼主:
偏置,讯号与反馈,对于有源器件而言,都是 输入 而矣,
且看  並联负反馈与双稳态电路,两者的反馈性质殊异,但方式却雷同,都是直接 拿反馈作偏置,耦合者一样是 那个获取偏置所必须的 Rb ,
如此说来,反馈的作用点 就不一定是 有源器件 自身的输入端,而可以是偏置甚至是前级专用的电源,反馈对电路的影响,可以只是周边配置的「交通状况」而不波及管子自身?!
噢,对呐,有一种三极管叫做 IGBT 的,它的等效电路就是个 不给力的正反馈拓扑,这效果看起来不也像 自举 吗?!

楼主:
把输出往输入环路传送,这样的操作都算是 反馈,同样的输出,管子需吃的讯号减少了,那当然是 正反馈 无疑,管子偏置被输出所举,被举点的 电位摆幅增加了,这又算不算是 正反馈 的效果呢?!
自举点的选址,因电路而异,跟待机状态时的基极电位  相等或高于或低于  皆可,关键是 电位差必须恒定,恒定了,不管偏置网络咋整,都不会再对讯号源造成任何额外负荷,这效果,相当于把 R2 改接到 Vcc 並且换成恒流元件 那样 (自举电容徹掉,那个「Vcc1」也就没有了)。

楼主:
阻容耦合,是怎么个耦合法 ?!
是利用电容的恒压性质充当 连杆,输出以此「连杆」驱动负载,这「连杆」只作为 交流通道,不並联任何东西,
射随器,带负载的是射极,射极是功率通道,带负载太正常了吧,问题是,跟共射电路一样,共集也是 基极输入 的,
射极,就是输入通道的下游,那个 自举电池(电容)  接于射极,另一端接于基极电阻,这对于 VT2 本身而言,就不是反馈而是 偏置 了啊!
自举(兼耦合)电容等效于电池,这偏置样式,不就像 VT1 的套路吗,不过,把 VT1 的直流负荷 旁路 掉的,却非 恒定电位差 之功,而是 R 的分流 (当 VT2 截止时) 或 VT3 的下拉作用 (就是图左下的那个 VT3) 。

楼主:
引用 楼主:
(1+β)R2 跟R串联,
自举电池接入后,R 分压才会增高,而且这增高不会是无止境的。 ...

说反了,
该为,  R2÷(1+β)
才对,8楼同样如此。

楼主:
六个电路,除了左上的,其他都有 VT3 ,
VT3 是有源器件,但在  中上与中下  这两个电路里,却不务推挽之业,降格充当电阻去,
VT3 的等效电阻,就是  R3÷(1+β) ,如果这等效电阻为 R ,则  R3=R(1+β) ,
中下那电路的 VT3 这样用,实际上成了分压器,当分压比小到某程度,这自举就无法表现出貌似「正反馈」的效果,举不起来了。

楼主:
图右上,VT3 的基极电位是固定的, 那就像经 R3 落地一样,不务推挽之业,
而且,VT2 的射极电位实际上也被锁定了,那还是射随器吗 ?!
射随器,集极是锚固于 Vcc 的,如果射极电位也锁定,Vce 就动弹不得,不过,这不影响偏置及讯号对 Ic 的操控,在 R 上的电位摆幅会比讯号大得多,这就足以改变 Ib , 造成有效的正反馈。

渥尔曼 样拓扑,史密特 的套路。

楼主:
图右下那电路,VT3 既作推挽管,又是反相器,
Vcc1 若由 VT3 集极带动,那就跟自举的所需条件背道而驰,这可不是  不给力或形同虚设,而是货真价实的 负反馈 !

楼主:
电路的输入阻抗,跟元件的输入阻抗,是两码事,
既可由有源器件单独决定,亦可只取决于匹配(兼作偏置)网络,
反馈也好,自举也罢,能改变的都不过是 视在指标,而非 实体参数,
偏置网络,是算在 输入阻抗 的账上的,自举,就是让 输入阻抗 回到仿如没有偏置网络的状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当讯号源只有  下拉属性,或  上拉能力不足  时,自举才需要, ...

自举,针对的不是 本级的拓扑与工态,而是 级联的配伍,
射随器,以单管前级驱动,必举无疑;驱动者 是电讯号 的话,若幅度略有不足,也可借助自举搭救 (当然喽,差太多了还是没治),
跟运放不同,三极管的 自举,是 本级的,所以是 真自举,那就只有 射随器 才适用,射随器是甲乙丙丁甚么类,无关宏旨;至于拓扑,共射,如有 Re 的亦可自举但没见过,至于 共基极 嘛,玩自举应该是没门的了。

楼主:
直流通道,是电子电路的骨干,
直流负载,有两重意思,一是有源器件的周边配置,二是偏置网络 跟讯号源或前级相通的部份,
直接耦合,怎样的配置才合理呢,就是 前级 Ic 等于后级的 Ib 。

楼主:
把 VT1 换成可调电阻,让 Vcc1 正比于这可调电阻的阻值而变化,
那么,流过这可调电阻的电流就  近乎恒定,R2 的阻值,按 VT2 需要的 Ib 来定制就行,
R2÷(1+β) 与 R  的串联,R2 若为零,则 R 所得就是  Vcc-Ube ,如果 R2 改用恒流元件,这场景可实现,
问题是,基射两极皆是输入端,R2 若为零,则 自举电容 跟发射结  就是直接並联 (VT2 被冻结,VT1 直接以 R 为负载),所以,R2 死活不能零,
R2 既然零不得,想要 VT2 不佔 Vcc 就不可能,除非加上额外的 偏置或驱动,纵观全局,这射随器的驱动者 就 VT1 而矣,自举电容,对外有耦合作用,但是对内,亦就是 VT2 ,则只是个 固定偏置 罢了,
交流短路法,可区分反馈的类型,瞬时极性法,判断的则是反馈的正负,但是,界定  自举算不算是正反馈,就得看  结构性因素,能让射极「舞动」的是谁,是 ube 啊,自举,只是把射极电位「复制粘贴」到基极去,Ube 能变吗,所以,自举只能称之为  伪正反馈。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输出往输入环路传送,这样的操作都算是 反馈,同样的输出,管子需吃的讯号减少了,那当然是 正反馈 无疑 ...

阻容耦合,管子与负载以电容相连,哪头才算输出 (Vo) ?!
偏置网络,是输入端的属地,以偏置元件兼当负载,输出成了偏置的一部份,算不算是 反馈 ?!
反馈的判断 (有没有,是不是,甚么类别),依据的究竟是   布局,动作,还是成效,针对的到底是哪些位点或参数 ?!
经典理论,看似不咋的,一切好像 金科玉律理所当然,小的乃门外汉,犯迷糊很正常,可一众大神也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最终还是各持己见,那又怎么回事了耶?!

楼主:
引用 楼主:
(1+β)R2 跟R串联,
自举电池接入后,R 分压才会增高,而且这增高不会是无止境的。 ...

自举的,效用,是  增幅减荷,
减讯号源之荷,增输出之幅,
减掉的是 讯号源下拉时从 R2 吃进的电流,亦就是 直流负荷,这电流远大于 VT2 的 Ib 啊,
增加的幅度,是 Vcc1 ,自举电池(电容)使 R2 压降不变,但是,若讯号源为恒压性,则基极电位受制于讯号源,输出幅度是无法因自举而增加的!

网友B(2021-12-29):
串联馈电的 共基极震荡电路 的反馈,也是透过电容,这反馈电容跟 自举电容 有何分别 ?!

网友B:
发射极,既是 输出端,也是 输入端,
如果把 自举电阻 忽略,自举电容 跟发射结 就是並联的,把 自举电容 短路,不就相当于 把发射结旁路了吗,
发射结被旁路,管子就不通,射极电位 不确定,自举电容 贮存的电压是固定的,射极电位也就是而定的,Ib.q 也是定的,
关键是,Ib.q 的定,不单在于静态,而是不会受讯号影响,不随系统的运行而变化,请问,既然不变,又能 反甚么馈 呢 ?!

网友B:
三极管,全都是 跨导器件,不管你们 认同不认同 !!
跨导,是固件参数,固件参数是不会受 配置与操作 的影响的 !!
对三极管有效的,是输入,不是讯号,当 Re 敲定后,发射结跟 Re 对讯号的分压规则也就 板上钉钉 了 !!
这 分压比例 会因 加载卸载 而略微调整,但规则本身是 始终不受反馈所影响 的,比例可变,规则不移 !!
Ib ,是由 Ib.q(偏置) 和 ib(输入量) 构成的,同样的 Ib ,偏置多了,输入量 自然可以减少,同样的输出,输入量小了,系统增益就提高,
自举,只使 Ib.q 固定而非增加,但讯号源的负荷 却因 Ib.q 的固定而减小,这减小的负荷,是周边配置对讯号的分流,亦就是  直流负荷,
同样的输出,管子要的讯号小了,系统增益就 貌似提高了,所以才有人 把自举视之为正反馈,但大家必须清楚,正反馈 对输入的作用, 是 直接而且即时 的,耦合(自举)电容 对系统增益的贡献,不合符 正反馈的定义 !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串联馈电的 共基极震荡电路 的反馈,也是透过电容,这反馈电容跟 自举电容 有何分别 ?! ...

正反馈 的信息源,必须(也只能是)输出 !!
自举电容,本质上还不过是 耦合电容,虽然可使系统增益 貌似提高,但是,耦合就是耦合,系统增益的「提升」不能算到 反馈 的账上 !!

反馈不论正负,都是 输出对输入的直接控制,耦合元件的 作用与影响,是属于 第三方 因素。

网友B:
100% 负反馈 究竟甚么回事,各位大神应该比我清楚吧 ?!
把输出全部往输入端怼回去,就是 百份百反馈,运放的 反相输入端 如果跟输出端完全直连,就成为彻头彻尾的 100% 负反馈,
阴极,射极,源极,都是 三极管 的主干道,讯号与功率並流之处,把负载置于此处,等于在输入环路架设了路障,100% 负反馈 自动实现,
这时,你拿根导线 接于输出端,然后跟 基极或同相输入端 碰触,那么,「正负反馈」相等了,可是,输出也没有了,何故,因为,输入端 等电位(短路)了啊 !
把这根接于输出端的导线 加个电容再串个电阻,才去碰触输入端,管子(或运放) 又可开通了,这正正就是 自举 的配置,这配置跟输出 不是一个体系,没有联动性,不会随输出而变,那就连 再生 都做不到,遑论 正反馈 了。

网友B:
电容,用于 耦合或自举,电压都是恒定的 !
串联馈电的 共基震荡电路,正反馈的实现是透过 耦合电容,
在芯片内,Ic 是通过发射结的,但对外而言,集电极 是独立的,跟基射两极 没任何交集,
基射两极,一端接讯号,一端接地,此乃 正常输入 的操作,那么,基极接地,射极接集极(透过耦合电容),以输出为讯号,构成的就是 货真价实的 正反馈,跟 自举 是绝对不一样的,而 耦合电容 的作用比 自举 更单纯,只为正反馈 提供通道,没有任何贡献或妨碍。

网友B:
想起一个案例叫做  文氏电桥,
以运放为核心,如果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的 反馈系数 相等,运放会有输出吗 ?!
这样的配置,只能给运放予以  共模偏压,让两个输入端 不悬空 而矣 !
文氏电桥 最大反馈系数为  1/3 ,亦就是  0.333…………,
运放增益虽然很高,但是,反相输入端的 反馈系数 也该为  0.33 或再小一点点(不需低于 0.3)才行; 请注意,运放的两个输入端都是由 运放的输出端 直接驱动的,而且不经任何耦合环节 !!

网友B:
有源器件,想要它输出 波形,你就得提供 样办,对不 ?!
如果输入端 只有直流偏置 (而且是 低阻抗的),那还能有波形出来吗 ?!
跟随器的 同相输入端(或 基极)  虽有 自举电容,但交流电位始终跟  反相输入端(或 射极) 相等,不管 有讯号与否 !
这正正就是  跟随器自举成不了正反馈  的 结构性因素,不管你电压增益(或 反馈系数)  大于小于还是等于 1  !!

网友B:
自举的 形像与效果 都貌似正反馈,
反而,斯密特电路 是货真价实的正反馈,但 共集管的动态范围 却不因正反馈而增加 !

网友B:
共基,是  射极输入,集极输出,电流增益虽略小于 1 ,但
电压增益 远大于 1 ,
而且,输出是经 Cce 直通发射结的,可实现 货真价实的 正反馈,可试验却发现,如果集电极 只有电阻,是不起震的。

网友B:
把 C2 接至 R1 节点,是 自举,V2 输出增加但不自激,
把 C2 接于 V1 射极,是 正反馈,虽震荡但 V2 输出不增加。

自举vs正反馈

自举vs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