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的某本书,和以前的两个反面教材相关!!

楼主(2021-02-13):
第一个问题,关于变压器绕组的同名端标示,一般不适用于多绕组,否则很可能会导致混乱。

有些老同志看不懂了,还“石破天惊”呢,实际上不少电路原理教材都会提到这个知识点。

我今天看的某本书上,给出了这样的解决方案:

第二,以前给出过负频率的物理意义,可以理解成相移,它这里给的物理意义是:

它这里给的负频率的物理意义,和我以前说的类似,可以说相当于移动了半个周期。

网友A:
不是说你水平不高,是不会讲课,你和大师和杨教授比讲课天地之别,就别丢人了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你水平不高,是不会讲课,你和大师和杨教授比讲课天地之别,就别丢人了好吗 ...

我帮你数着,目前你一共回复了35个帖子,其中有22个是公**我的:

你这么专业???

原来是孙悟空派来的救兵,我对此人是素不相识,毫无印象的,难怪这两年怎么死缠着我不放呢,

网友A:
别误会大师,我们是清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误会大师,我们是清白的

你注册这个ID,是来专门咬我的??

在此之前,我和你说过话吗?无冤无仇,逮人就咬,你要不要找心理医生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缺乏铁粉,有了铁粉可以帮忙抵御外侮。教学风格各不相同,以前我们的英语老师,经常上课到一半,开始讲美 ...

今年在家里,把以前的书翻了翻,水平长进不少。特别高兴。
祝新春快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注册这个ID,是来专门咬我的??

在此之前,我和你说过话吗?无冤无仇,逮人就咬,你要不要找心理医 ...

因为你很水,还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很水,还自大

看你发的那个帖子,连小信号是什么意思都不懂,充其量是三本院校毕业生,模电处于懵懂的状态,你有什么资格说人水???
自己是个水货,看不懂我发的大三水平帖子,于是天天在论坛上抱怨别人帖子看不懂,这是不是精神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你发的那个帖子,连小信号是什么意思都不懂,充其量是三本院校毕业生,模电处于懵懂的状态,你有什么资 ...

好好重学小学语文吧

网友D:
负频率是你提出来的吧?

网友E:
大佬最近看模电,看了交大郑益慧的和清华华成英的,交大的前面管子讲的还可以,清华的有点念PPT,刚好看了别人推荐杨建国的。。。上论坛一搜 貌似被你说惨了。。真有那么不堪吗,还有希望大佬推荐基本模电经典入门书籍,不会外语,只能吃别人吐过的。。。。。。。就是翻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最近看模电,看了交大郑益慧的和清华华成英的,交大的前面管子讲的还可以,清华的有点念PPT,刚好看了 ...

我没有把这本书说的很不堪,只是看到某些地方,憋不住就想笑。

随便来一个:

幽默,有时候只需要一两个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把这本书说的很不堪,只是看到某些地方,憋不住就想笑。

随便来一个:

那大佬这系列的书 能看是吧。。。我是指对于不是新手,又不是高手的入门级新手来说的话。。。我一搜 你说这书很烂。。所以就咨询一下,外语不行看数据手册都费劲,更别提看外文的技术书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