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_link_me连接不上

楼主(2021-02-14):
主控MCU是NUC029,烧录器是nu_kink_me V3.0,一直连接良好
今天换了一块新nu_kink_me之后,就提示“找不到设备”
指示灯是正常亮的

网友A:
请在电脑的设备管中查看该设备是否能够被正常识别

网友B:
也可以用icp工具连上nulinkme 看是不是能够连上

网友C:
NANO103开发版配套的nu_link_me可以连接NUC029lan芯片

网友D:
NUC029LAN什么时候恢复原价 太坑了 现在的价格.
缺晶圆只是借口

网友E:
这是没找到烧录器啊。

网友E:
先看看设备管理器有没有,如果有,看看驱动是不是没有安装好。

网友F:
连仿真器都识别不到啊

网友G:
换一根usb线试试

网友H:
换回老的还正常吗

网友I:
跟电路板还没有关系呢

网友J:
别接电路板 看看报的错误有变化吗

网友K:
驱动该更新了吗,还是这个调试器的固件太老

网友K:
新的LINK ME是什么版本的,是不是太老了,这个029好像是3.0版本后才出现的新型号。

网友L:
首先,看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没有nulink的驱动在,如果都正常,可以更新一下驱动试试(保证驱动没问题),接下来是看杜邦线是否连接正确,还有就是接触是否良好。最后,就是你的目标板是不是需要单独供电  看看能不能帮到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