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买的串口server的,焊接的spi nand

楼主(2021-02-14):
请问,这个nand是不是会有坏块问题?会不会出现无法启动到客户那边!因为nand除了ecc,还有负载平衡,处理坏块!文件系统也要求高

另外spi nand能运行non-os吗?可以直接烧写程序进去吗?

网友A:
请提供nand的具体型号以及datasheet,然后才能保证nuwriter烧写固件的时候不会出错,导致无法启动系统.

网友B:
就是官方网站买的NUC980转串口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