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问KEIL软件如何定位到指定行的首个字符

楼主(2021-02-14):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样的用法还是没有遇到过,我是编辑那个就在哪里点击,另外一般我用CB写,KC调试,
你可以试试在对应位置双击,应该可以选择对应的一个单词,可以方便些

网友B:
你这样做反而不方便了。
你还是按一下键盘的home按键吧。
home和end,ctrl+home,shift+上箭头,ctrl+/ 等等快捷键还是必须要会用的。

楼主:
现在VSCODE可谓如日中天,几乎可以说抢占了所有编辑器的市场。
VSCODE的模式就跟KEIL不一样,VSCODE点击任意一行,无论有字符还是空白行,光标都会尽量向左靠,方便录入。

比如,如果空白行,就定位到首字符位置,如果不是空白行,向你鼠标点击在空白位置,
那就定位在该行末字符位置,如果你鼠标点击在字符中间,就定位到你点击的位置,这样真的很贴心。

坦白讲,前两周我花了几乎2周的时候尝试在VSCODE上开发STM32,配置了OpenOCD等一大堆软件,最后发现跑能跑起来,但结果总是有点不对。
后来又转回KEIL,发现还是KEIL稳定。

但KEIL缺点也不少,代码提示,有时能提示,有时不能,时好时坏……。

网友C:
不妨试试vscode的EIDE插件,支持直接导入keil工程,编译和在线调试都还可以,就是写内联汇编时相当捉急,没有语法提示,虽然也能编译成功。在线调试确实没有keil强,但对我来说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