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理论发展的50年历史

楼主(2021-02-15):
在一个人的学习之路上,会发生非常偶然的事情,这些偶然的事情可能会改变人生轨迹,所以从某个角度看,一个人的发展方向可能是受某个偶然因素影响的,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尤其是搞学习的,这个偶然性更大,基本上7分靠天意,3分靠人意。

记得是刚进实验室,有个姓党的学长说:你只需把格雷的模拟电路分析与设计一书,从头到尾看熟,手工推导分析一遍,你就能学好了。

我估计这样的场景,会大概率地发生在每一个学生的身上,因为大学里盛行所谓的学习方法交流,学长是怎么学习的,看的是什么书,怎么看的,会交给学弟学妹。

大学生或者刚毕业工作的工程师,会大概率受网络言论的影响
一部分所谓实战家的言论更是日益盛行,这些人鼓吹实战,嘲笑学习理论的为“学院派”,久而久之,在网络上,实战家处于上层社会了,而学习理论多一些的成为底层农民了。
但是倘若你要去仔细研究这些所谓实战家的帖子、视频等,你会发现有些实战家,比理论家还要理论家。

以下图这个帖子为例,看看实“战家”是怎么玩的:

如此简单的电路,一眼就能看出答案,实战家居然大搞Matlab编程:

甚至还有软件代码:

当R2趋向于无穷大,此时的传递函数,扫一眼就有结果了,人家居然大一高等数学中的极限,有模有样的推导了半天:

而且当R2趋于零时的零极点个数,和R2趋向于无穷大时的零极点个数,个数的判断,根本无需做任何推导,看电路图足够了:

如上图所示,当R2为零,那么C1和C2相当于并联,于是只有一个电容,当然是有一个极点的一阶电路了
而且短路电容C2输出为零,而短路C1不为零,很明显有一个零点。

楼主:
总而言之,市场上90%以上的保健品都是忽悠人的,有的家长甚至相信几十元一粒的药片,吃了小孩能更聪明
电子学界也不可能发生没有什么理论基础,却能成为业界大牛的人。例如模拟IC设计大牛维德勒,人家的理论功底还是很扎实的:

楼主:
现在言归正传,介绍电路理论的发展史。

电路理论发展的分水岭,是1930S,尤其是1934年。

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以前的大学电子工程教育,类似于现在职业学校或者技校,侧重于现如今流行的所谓“实战”----学校教育侧重于工程实践以及工业设计。
那个时候有几年工程设计经验的学士,就可以以教授的身份,给电子工程系学生授课。

到了1929年,麻生理工的维克登报告发表,强调大学应该强调基础教育,而非侧重于工程实践。
【这个报告类似于中国的钱学森之问:为何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为**钱学森之问,国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哈佛、剑桥、MA等几个学校的教授老K,他有个学生叫布什,热衷于教育,同时是计算机研究的先驱,此人在麻生理工有极强的号召力,于是此人响应维克登号召,召集人马,撰写本科生教材。
此时给大学生教课的,至少要有硕士学位,多数要有博士学位,其中有不少人数学功底深厚,这个特点决定了从1930S,电路理论要开始蓬勃发展了。

楼主:
负责教学改革的布什,其身边全是大牛。

第一个去麻生理工的大牛,就是我2年前发帖谈到的老G,作为布什的助理,布什安排老G去德国深造,拿个博士再回美国的麻生理工。

另一个大牛是信号专家,如今流行的维纳判据的作者---维纳,此人是数学教授,这个大牛当时给布什打杂,例如给布什的书写写附录。

还有一个大牛是线性瞬态分析的作者----噶登,以及滤波器设计的开创者考尔,他也是从德国转到麻生理工的。

另一个大牛是老T,相当于现如今的拉扎维,他写了两本书,都是1000多页厚,在当时以及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书的引用率是最高的。

网友A:
觉得数学和理论不重要的是还没开始入门的......我就因为当初是学渣,数学一塌糊涂,现在入门不了,只能抄抄人家电路混日子

楼主:
教学改革,不是喊口号就可以的,必须要出书。

布什作为老大,在29年就出版了《运算电路分析》,此书是基于亥维赛的算子方法,此书在当时是流行教材。

布什领导的教学改革,第一个侧重点强调的是通讯,这时候培养的学生,很多成了大牛,例如赖德,成了通讯领域的领军人物。

1932年,艾弗里德的《通讯工程》,是世界上第一次在教科书中出现诺顿定理。

网友B:
我看到maychang说看不懂模电,退回去,退到电路分析基础,物理中去。
看到hwm,说大学本科,尤其大一大二的最重要的。
他们都是年级大的人,我相信年级大的不会忽悠后辈。我就照做了。由于社会竞争的残酷性,高等数学我改成数学分析,线性代数我改成高等代数。
尤其hwm不辞辛苦给我们讲讲基础知识 ,有些人以此为题说别人是初中生,几十年不变一直停留在大一大二水平。现在看来hwm可能如你所说是复旦博导。
至于学院派,我可没说包括你,你是个ic工程师,凭什么说自己是学院派。说话一点不脸红。

楼主:
1923年,儒贝尔提出了m推演型滤波器的概念,那个时候的电路书籍都会介绍这个知识点。
但是到了1957年,斯坦福大学的S教授的工程电路一书,成为史家之绝唱了,这是世界上最后一本在电路原理的教材中说m-推演滤波器,从此以后就绝种了。

S教授有个绝活,就是写书时语言特别流利利落,但是同样的知识点让其他人叙述,都不如他讲的清楚,这个特点是让大多数人佩服的。

关于电磁场与电磁波的书籍,我翻看过10来本,其中包括知名教材郑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数学和理论不重要的是还没开始入门的......我就因为当初是学渣,数学一塌糊涂,现在入门不了,只能抄抄 ...

大学里理论没学好,有后患。

技术和理论,前者的特点是一层窗户纸,可以一捅就破,而且寿命很短,更新太快。
而后者要想掌握起来比较耗费时间,少则几天,多则几年。
要命的是一旦工作,就身不由己了,加上建立起家庭,随之而来的家庭负担,搞的你没时间学习了,想补就难了。

我本科时很少去上上课,钻在科协做电路,用PROTLE画PCB,拿去打印,然后熨斗烫,然后放入氧化铁水里腐蚀,然后手动电钻打孔,然后焊接。。。

后来发现问题了,理论功底尤其是数学很弱,设计电路时麻爪子了。对复变理论基本上没有概念,工作后拼命补数学。

这里建议大学生,理论和实践,要折中考虑,理论必须要学一点,否则以后从事模拟电路设计行业,基本上爬不起来了。

楼主:
发此贴的目的有二:

1,关于学电路要看什么书的问题。
这个问题,100人回答,可能有100个答案,但是无论如何,想深入研究就要看原著,这里的原著,指的是我上面列出的这些大牛的著作,这里书籍是在麻生理工、剑桥、普渡等知名高校,甚至是在全美,流行过10来年的。

我原来就是按照这个指引学习的,但是单单收集这些原著,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旧书市场没有,百度也搜不到,即便某些老牌大学图书馆有,但是年代久远,可能也处理过了,尽管网络查血结果有收藏。

但是我收集、并且翻阅过其中的80%。

例如1962年出版的海特的《工程电路分析》,现在好像是第8版了,这本书能流行近60年,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成就。

2,关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
就是我上面所说的,不要受某些“实战家”误导,工程师也要学点理论,不能一味偏向于DIY。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觉得数学和理论不重要的是还没开始入门的......我就因为当初是学渣,数学一塌糊涂,现在入门不了,只能抄抄 ...

数学不好只是一个方面,估计你物理也不好,电路基础知识更不好,否则怎么会一直抄抄别人的电路呢?好歹也会抄好分析别人的优缺点加以改进!

网友D:
大师苦口婆心,一遍遍反面教材也不长点记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苦口婆心,一遍遍反面教材也不长点记性

你在论坛总共回复了39个帖子,其中25个是攻击我的!

你是专业黑粉!

网友E:
这帖的x大师好像正常点了,不挑教科书的毛病了。

网友F:
“大师”看热闹,外行看门道。我英语很差,有时会将“howdo you do”译成“怎么做你做”,但是没有出现“Is”与“are”分不清的低级错误。
X大上传的此段英语百度翻译后整理,公式的“·”后应该还有项,而且有的参数也不懂,就放弃。但是我获得两个非常珍贵的信息。其一,鬼佬大师给了温升前后的具体数据,25Vbeo=670mV125℃的Vbe=476mV,就可以成为检验我仿真推导出来的公式的依据。

网友F:
鬼佬大师非常精,开门见山直接给出已知条件25时的Vbeo=670mV,这样电源电压、输入电阻和Is参数就定了,省了不少繁琐的计算。但是,要仿真验证此数据,就必须知道Is参数,设定ER后,就可以计算Iso=Ido/Exp(Vbeo/Vt)=[(E-Vbeo)/R]/Exp(Vbeo/Vt)=2.776e-14A

网友F:
引用 网友F:
鬼佬大师非常精,开门见山直接给出已知条件25℃时的Vbeo=670mV,这样电源电压、输入电阻和Is参数就定了,省 ...

   有了上述电路和管参数,可能有人已经仿真温升后的电压。现在就先讲仿真,将温度设置在125℃,很快就可以知道Vbe=494mV,为什么会多18mV?这样看来,洋大师是专门研究温度对Vbe的影响,而仿真则将导通电流Id的影响考虑进去,就多出18mV。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有了上述电路和管参数,可能有人已经仿真温升后的电压。现在就先讲仿真,将温度设置在125℃,很快就可 ...

  曾有人说,计算这些没意义,我以为然,不然怎么当游戏玩。不过鬼佬真无聊,研究这些干什么?而更奇怪的是有人将其写进教科书。看来不必细讲,给个公式完事。温度125℃时基极电压,Vbe=Vbeo-VtLn2^N=490.65mV,与仿真相差3.35mV。式中N是什么?至少网友manbo789能知道,因为他概念清楚,回帖能够击中核心,有启发性,对我帮助不小。此计算式他可以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