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两种音频

楼主(2021-02-15):
有两种一高一低的音频混杂在一起,用什么办法能把高频率的音频和杂音去除过滤掉,只留下我需要的低频率的音频?

楼主:
能进一步说明一下吗?对这些不太熟,只是工作需要遇到了这个问题。如果有时间就麻烦你详细说明一下,谢谢你了。

楼主:
tyw 发表于 2021-2-16 09:52用低通或带通〓◆ 模拟滤波器与电路设计手册 490页 74.9M 高清书签版 ◆〓

全程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有一个电器工作产生声波,我用接收器去接收这个声波再到音频处理软件上来完成我的工作。现在是我在这个电器工作接收他的声波的时候有干饶器来干扰我接收到的身波,我在音频处理软件上无法工作。如果你有技术能把干饶器处理掉的话,那我可以把你这个技术推广,收入方面你一年时间绝对说百万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程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有一个电器工作产生声波,我用接收器去接收这个声波再到音频处理软件上来完成我的 ...

有条件,可参考上面方法.
没条件只能自己用硬件搭低通或带通滤器了.
前提是背景噪声幅度较小,若是人家故意做的大功率白噪声肝扰器,防止他人窃听的东东,就别折腾了,你的信号都被淹没了,没治了.

楼主:
就是肝扰器。那我能不能用滤波器过滤掉肝扰器的超声波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肝扰器。那我能不能用滤波器过滤掉肝扰器的超声波呢?

看来你是反方,人家正方肝扰器不是吃素的,固定频率还可一试,但有些是扫频的,就没戏了.关键看你所需信号幅度还剩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是反方,人家正方肝扰器不是吃素的,固定频率还可一试,但有些是扫频的,就没戏了.关键看你 ...

那就是说只要装了肝扰器就没办法**了是吗?

@tyw :不是的,没那么高大上。但是如果你真能解决我真能让你年入七位数,不是吹的。但是我们的用法不违法不犯罪,这个你放心。不管你是用硬件解决杆扰器的问题也好,或者你有软件能把杆扰器的声波处理掉让我拿到我要的接收机器的声波都行。不违法不犯罪。
tyw
@toerlin :安全局的干活吗?哈哈 ,碰到对手了.不能再细说了
@tyw :好的,谢谢了兄弟。如果哪天知道有什么办法的话留一下联系方式,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个行业要用的人很多,一年之内可以让你收入高到让你怕。
tyw
基本没戏了.

楼主:
你说的太过于专业我不太懂,我的操作就是这么回事。只要有硬件软件能解决这个问题就行了。你解决了技术方面的东西之后收入不会少的。还有就是不违法不犯罪,只能说这么多了。有理论可以解决了可以把联系留下,号码或者VX都行我联系你,把细节和你说。全国干我这行的都遇到这个难题没法解决,所以只要你能解决,全国范围内的应用,你想想就知道了。

利用椭圆球体反射面,只要将被探测声源放在远焦点,咪头放在近焦点,就可以做到想听谁就听谁,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太过于专业我不太懂,我的操作就是这么回事。只要有硬件软件能解决这个问题就行了。你解决了技术方 ...

这是一场电子对抗战,反方要搞窍听,正方就搞了一个超声肝扰器,于是反方又想尽办法从噪声海洋里捞出对话信号.但是凡事有个度,超声肝扰器尤如化疗,自已人也误杀了.此时已经是无可救药了,只能另僻蹊径.换种方式去探索思考了.
例如用激光窃听技术,间接采样,或许能绕开超声海洋.传统滤波己无能为力了.

再比如把信号用调频方式进行传送,再接收解调,就能避开凶猛的超声海洋.你幅度再大也没用,信号只跟频率变化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场电子对抗战,反方要搞窍听,正方就搞了一个超声肝扰器,于是反方又想尽办法从噪声海洋里捞出对话信号 ...

现在的情况是对方的机器我们无法接触,只能在机器工作的时候用接收设备去接收我们需要的信号。然后再用音频处理软件来解析得出我们要的内容。但是他们有杆扰器,而且地点不定,所以我们的设备只能小型化用电池工作,还要携带方便。你的激光坚听设备不知能达到这个效果要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场电子对抗战,反方要搞窍听,正方就搞了一个超声肝扰器,于是反方又想尽办法从噪声海洋里捞出对话信号 ...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接收的应该机器工作的声波不是人说话的声音,那个声波很小,我们的接收器只能在80公分之内接收。而且我查了你说的激光窃听。那个设备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对方的机器我们无法接触,只能在机器工作的时候用接收设备去接收我们需要的信号。然后再用音 ...

哈哈,说明5年前做的东东还是有成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接收的应该机器工作的声波不是人说话的声音,那个声波很小,我们的接收器只能在 ...

侦察偷拍摄象头云台的转动声音吗?哈哈,80公分空间估计是通风管道,小心哦,再聊下去要被喝咖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程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有一个电器工作产生声波,我用接收器去接收这个声波再到音频处理软件上来完成我的 ...

我来这个论坛已经20多年了。据我所知,当年的一群大侠除了“tyw” 已经都不露面了,"tyw"人称T叔,是个热心人,但是只用“7位数”未必就能打动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这个论坛已经20多年了。据我所知,当年的一群大侠除了“tyw” 已经都不露面了,"tyw"人称T叔,是个热 ...

那不说钱,说新难度挑战不知他是否有兴趣?给他的只是他的辛苦费。不知大哥是否有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侦察偷拍摄象头云台的转动声音吗?哈哈,80公分空间估计是通风管道,小心哦,再聊下去要被喝咖啡了 ...

兄弟,在公安局说也不怕呢,真的不违法不犯法。并不是所有接收的都是违法,民间大把的东西需要作用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说明5年前做的东东还是有成效的.

下载你那个文件里面有吗?

tyw
签了保密协议的,不能公开.少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不说钱,说新难度挑战不知他是否有兴趣?给他的只是他的辛苦费。不知大哥是否有联系方式? ...

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