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72 阉割掉了RTC了吗?

楼主(2021-02-15):
猛然发现,HC32F072 没有RTC,也没有断码LCD驱动了呢。没有RTC,表示很意外?

网友A:
你好,你也是用072吗,可以用你的板子试一下PC0和PC3配置为模拟输入后, 用万用表测管脚电压是多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也是用072吗,可以用你的板子试一下PC0和PC3配置为模拟输入后, 用万用表测管脚电压是多少吗 ...

暂时手头上还没有板子,昨天还在看数据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暂时手头上还没有板子,昨天还在看数据手册

好的

网友B:
L072有的RTC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也是用072吗,可以用你的板子试一下PC0和PC3配置为模拟输入后, 用万用表测管脚电压是多少吗 ...

确定IO是悬空的吗?或者你是不是在其他引脚上有输入大于VCC的电压?

楼主:
是的,F072没有

网友C:
电压为什么会凭空增加呢,还有你既然配置为浮空输入,就不要测它的浮空电压,测出来的也是不准的。

楼主:
为啥用阉割这个词,你如果读过早期的 F072的数据手册,你就会发现,F072和L072 公用一个手册,在很多人的映像中都是一样的,但是最新的手册上好多外设说直接删了,也没说明,表示很意外。

楼主:
说明产品宣传的前期阶段,各种外设都有,都支持;
等你们上船了,再说明某某某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HC32F072的RTC不是阉掉了,是本来就没有呀,是HC32L072的型号才有RTC功能,具体可以联系我发选型表给你看, ...

只能说华大的营销策略 有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套路长不了,只能是对接的个人不同,正常都会跟客户说清楚的,最开始的时候就要介绍清楚资源及差别,再给 ...

莫非你就是华大mcu的某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