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07测评】+使用RTThread的soft-I2C设备接口读取传感器

楼主(2021-02-16):
     上次使用keil开发的I2C接口读取传感器数据 https://bbs.21ic.com/icview-3071262-1-1.html。这次试了下使用RTT-Studio开发I2C设备方式读取传感器。
在RT-Thread Studio打开新建基于RT-Thread的工程。

在RT-Thread Studio中配置组件,这里主要添加了软件模拟I2C组件读取传感器。

使能软件模拟I2C。

软件模拟I2C的引脚PB8和PB9。

初始化I2C,和I2C读写函数。
    /* 查找I2C总线设备,获取I2C总线设备句柄 */
    i2c_bus = (struct rt_i2c_bus_device *)rt_device_find("i2c1");

    if (i2c_bus == RT_NULL)
    {
        rt_kprintf("can't find i21 device!\n");
    }
void I2C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ev_addr, 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Byte)
{
    rt_uint8_t buf[4];
    struct rt_i2c_msg msgs;

    buf[0] = addr&0xff; //cmd
    buf[1] = Byte;

    msgs.addr = dev_addr;
    msgs.flags = RT_I2C_WR;
    msgs.buf = buf;
    msgs.len = 2;

    /* 调用I2C设备接口传输数据 */
    rt_i2c_transfer(i2c_bus, &msgs, 1);

}

unsigned char I2C_ReadByte(unsigned char dev_addr, unsigned int addr)
{
    rt_uint8_t buf[4];
    struct rt_i2c_msg msgs[2];

    buf[0] = addr&0xff; //cmd
    msgs[0].addr = dev_addr;
    msgs[0].flags = RT_I2C_WR;
    msgs[0].buf = buf;
    msgs[0].len = 1;

    msgs[1].addr = dev_addr;
    msgs[1].flags = RT_I2C_RD;
    msgs[1].buf = buf;
    msgs[1].len = 1;

    /* 调用I2C设备接口传输数据 */
    rt_i2c_transfer(i2c_bus, msgs, 2);

        return buf[0];
}

void I2C_PageWrite(unsigned char dev_addr,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int num)
{
    rt_uint8_t buf[4];
    struct rt_i2c_msg msgs;

    buf[0] = addr&0xff; //cmd
    msgs.addr = dev_addr;
    msgs.flags = RT_I2C_WR;
    msgs.buf = buf;
    msgs.len = 1;
    /* 调用I2C设备接口传输数据 */
    rt_i2c_transfer(i2c_bus, &msgs, 1);

    msgs.addr = dev_addr;
    msgs.flags = RT_I2C_WR;
    msgs.buf = str;
    msgs.len = num;
    /* 调用I2C设备接口传输数据 */
    rt_i2c_transfer(i2c_bus, &msgs, 1);
}

void I2C_PageRead(unsigned char dev_addr,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int num)
{
//    rt_uint8_t buf[4];
//    struct rt_i2c_msg msgs;
//
//    buf[0] = addr&0xff; //cmd
//    msgs.addr = dev_addr;
//    msgs.flags = RT_I2C_WR;
//    msgs.buf = buf;
//    msgs.len = 1;
//    /* 调用I2C设备接口传输数据 */
//    rt_i2c_transfer(i2c_bus, &msgs, 1);

//    msgs.addr = dev_addr;
//    msgs.flags = RT_I2C_RD;
//    msgs.buf = str;
//    msgs.len = num;
//    /* 调用I2C设备接口传输数据 */
//    rt_i2c_transfer(i2c_bus, &msgs, 1);

    rt_uint8_t buf[4];
    struct rt_i2c_msg msgs[2];

    buf[0] = addr&0xff; //cmd
    msgs[0].addr = dev_addr;
    msgs[0].flags = RT_I2C_WR;
    msgs[0].buf = buf;
    msgs[0].len = 1;

    msgs[1].addr = dev_addr;
    msgs[1].flags = RT_I2C_RD;
    msgs[1].buf = str;
    msgs[1].len = num;

    /* 调用I2C设备接口传输数据 */
    rt_i2c_transfer(i2c_bus, msgs, 2);
}

main主函数读取传感器数据:
#include <rtthread.h>

#define DBG_TAG "main"
#define DBG_LVL DBG_LOG
#include <rtdbg.h>

#include <rtdevice.h>

#include "gpio_i2c.h"
#include "RPR-0521RS.h"
#include "BM1422AGMV.h"
#include "BM1383AGLV.h"

#ifndef LED2_PIN_NUM
    #define LED2_PIN_NUM            61  /* PD13 */
#endif
#ifndef LED3_PIN_NUM
    #define LED3_PIN_NUM            62  /* PD14 */
#endif
#ifndef LED4_PIN_NUM
    #define LED4_PIN_NUM            63    /* PD15 */
#endif

int main(void)
{
    uint8_t         utbuff[6];
    float press; float temp;
    uint16_t ps; float als;

    i2c_gpio_init();

    rt_pin_mode(LED2_PIN_NUM, PIN_MODE_OUTPUT);
    rt_pin_write(LED2_PIN_NUM, PIN_HIGH);
    rt_pin_mode(LED3_PIN_NUM, PIN_MODE_OUTPUT);
    rt_pin_write(LED3_PIN_NUM, PIN_HIGH);
    rt_pin_mode(LED4_PIN_NUM, PIN_MODE_OUTPUT);
    rt_pin_write(LED4_PIN_NUM, PIN_HIGH);

    if(RPR0521RS_Init() == 0)
    {
        rt_kprintf("RPR0521RS_Init OK\r\n");
    }
    if(BM1422AGMV_Init() == 0)
    {
        rt_kprintf("BM1422AGMV_Init OK\r\n");
    }
    if(BM1383AGLV_Init() == 0)
    {
        rt_kprintf("BM1383AGLV_Init OK\r\n");
    }

    while (1)
    {
        //LOG_D("Hello RT-Thread!");
        rt_thread_mdelay(500);
        rt_pin_write(LED4_PIN_NUM, PIN_HIGH);
        rt_pin_write(LED2_PIN_NUM, PIN_LOW);
        rt_thread_mdelay(500);
        rt_pin_write(LED2_PIN_NUM, PIN_HIGH);
        rt_pin_write(LED3_PIN_NUM, PIN_LOW);
        rt_thread_mdelay(500);
        rt_pin_write(LED3_PIN_NUM, PIN_HIGH);
        rt_pin_write(LED4_PIN_NUM, PIN_LOW);

        RPR0521RS_get_psalsval(&ps,&als);
        rt_kprintf("RPR0521RS:Lx=%u\t\tPs=%d\n",(uint16_t)als,ps);
        BM1383AGLV_get_val(&press,&temp);
        rt_kprintf("BM1383AGLV:P=%u\t\tTem=%u\n",(uint16_t)press,(uint16_t)temp);
        BM1422AGMV_get_rawdata(utbuff);
        rt_kprintf("BM1422AGMV:xx=%u\t\tyy=%u\t\tzz=%u\r\n\n",(uint16_t)(utbuff[1]<<8)|utbuff[0],
                                                        (uint16_t)(utbuff[3]<<8)|utbuff[2],
                                                        (uint16_t)(utbuff[5]<<8)|utbuff[4]);

   }

    return RT_EOK;
}

通过串口输出的数据:

代码工程:

网友A:
使用工具之后,感觉代码简单多了。

网友B:
有源码的都是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