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绝对值编码器怎样获取连续的位置信息?

楼主(2021-02-16):
这些编码器提供离散的位置信息。如果想得到连续的只能通过插值/运动估计?

网友A:
高速总线读取,你的是正余弦的吗?很多厂家不对外提供协议

网友B:
是用在伺服系统当中的吗?

网友C:
绝对值绝对值,每一个值对弈一个绝对(固定))的位置,不需要计算。位置精度取决于机械装置和编码器本身的精度。例如你测量的是直线距离。最小值是0,最大值是1m,那么绝对值的总数是1000,除一下再乘以值,如绝对值读数是527,那么就是527mm长。机械走的偏差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总线读取,你的是正余弦的吗?很多厂家不对外提供协议

biss-c协议,公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在伺服系统当中的吗?

我要做的应该算是伺服系统之外的一个挂件。从编码器上得到马达的位置信息,然后做相应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值绝对值,每一个值对弈一个绝对(固定))的位置,不需要计算。位置精度取决于机械装置和编码器本身的 ...

你说的是静态的情况,这没问题。我需要知道的是电机运动的时候,在连续两次查询编码器间隔中,任意一个时刻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在伺服系统当中的吗?

我的问题在设计高精度伺服系统的时候应该也会需要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