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按下S5后定时器没有打开去掉nowshidu=dat_rd1*20就可以了

楼主(2021-02-16):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ds1302.h"
#include"iic.h"
sbit S7=P3^0;
sbit S6=P3^1;
sbit S5=P3^2;
sbit S4=P3^3;
unsigned char dat_rd2;
unsigned char kaiguan=0;
unsigned char shidu=50; //初始湿度
unsigned char nowshidu; //当前湿度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A7,0xA1,0x86,0x8E,0xbf,0x7f};
unsigned char write[]={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unsigned char read[]={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unsigned char Time[]={0x16,0x30,0x08,0x02,0x16,0x02,0x21};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i=0;i<113;i++);
        }
}
void select (unsigned char n)
{
        switch(n)
        {
                case 4:
                        P2=(P2&0x1f)|0x80;
                break;
    case 5:
                        P2=(P2&0x1f)|0xa0;
                break;
                case 6:
                        P2=(P2&0x1f)|0xc0;
                break;
                case 7:
                        P2=(P2&0x1f)|0xe0;
                break;
        }
}
void guanbi()
{
        select(5);
        P0=0x00;
        select(4);
        P0=0xff;
}
void DS1302_write()
{
        unsigned char i;
        Ds1302_Single_Byte_Write(0x8e,0x00);
        for(i=0;i<7;i++)
        {
                Ds1302_Single_Byte_Write(write[i],Time[i]);
        }
        Ds1302_Single_Byte_Write(0x8e,0x80);
}
void DS1302_rea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7;i++)
        {
                Time[i]=Ds1302_Single_Byte_Read(read[i]);
        }
}
void read_rd2()
{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90);
  IIC_WaitAck();
  IIC_SendByte(0x03);
  IIC_WaitAck();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91);
  IIC_WaitAck();
  dat_rd2=IIC_RecByte();
  IIC_WaitAck();
        IIC_Ack(0);
  IIC_Stop();
}
void shuma(unsigned char pos,unsigned char date)
{
        select(6);
        P0=0x01<<pos;
        select(7);
        P0=date;
}
void dis ()
{
        nowshidu=dat_rd2*20;     //显示当前湿度
        shuma(0,table[Time[2]/16]);
        delayms(2);
        shuma(1,table[Time[2]%16]);
        delayms(2);
        shuma(2,table[16]);
        delayms(2);
        shuma(3,table[Time[1]/16]);
        delayms(2);
        shuma(4,table[Time[1]%16]);
        delayms(2);
        shuma(5,0xff);
        delayms(2);
        shuma(6,table[nowshidu/10]);
        delayms(2);
        shuma(7,table[nowshidu%10]);
        delayms(2);
}
void shezi ()
{
          shuma(0,table[16]);  //进入湿度设置界面
                delayms(2);
                shuma(1,table[16]);
                delayms(2);
                shuma(2,0xff);
                delayms(2);
                shuma(3,0xff);
                delayms(2);
                shuma(4,0xff);
                delayms(2);
                shuma(5,0xff);
                delayms(2);
                shuma(6,table[shidu/10]);
                delayms(2);
                shuma(7,table[shidu%10]);
                delayms(2);
}
void offall ()
{
        select(6);
        P0=0xff;
        select(7);
        P0=0xff;
}
void INT()
{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
unsigned char count=0;
void serviceINT()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count++;
        if(count==20)
        {
                nowshidu++;
                count=0;
        }
        if(nowshidu==99)
        {
                TR0=~TR0;
        }
}
unsigned char stat=0;
void scan ()
{
        if(S7==0)
        {
                delayms(10);
                if(S7==0)
                {
                        if(stat==0)
                        {
                                stat=1; //自动模式
                                select(4);
                                P0=0xfe;
                        }
                        else if(stat==1)
                        {
                                stat=0; //手动模式
                                select(4);
                                P0=0xfd;
                        }
                }
                while(S7==0)
                {
                        dis();
                }
        }
                if(S6==0)
                {
                        delayms(10);
                        if(S6==0)
                        {
                                if(stat==0)
                                {
                                        if(nowshidu>shidu)
                                        {
                                                select(5);
                                                P0=0x40;
                                        }
                                        else if(nowshidu<shidu)
                                        {
                                                select(5);
                                                P0=0x00;
                                        }
                                }
                                else if(stat==1)
                                {
                                        offall ();
                                        while(kaiguan==0)
                                        {
                                                shezi ();
                                                if(S6==0)
                                                {
                                                        delayms(10);
                                                        if(S6==0)
                                                        {
                                                                kaiguan=1;
                                                        }
                                          }
            if(S5==0||S4==0)
                                                {
                                                        delayms(10);
                                                        if(S5==0||S4==0)
                                                        {
                                                                kaiguan==2;
                                                        }
                                                }
                                  }
                                        kaiguan=0;
                        }
                }
        }
                if(S5==0)
                        {
                                delayms(10);
                                if(S5==0)
                                {
                                        if(stat==0)
                                        {
                                                select(5);
                                                P0=0x10;
                                                TR0=1;
                                        }
                                        else if(stat==1)
                                        {
                                                shidu=shidu++;
                                        }
                                }
                        }
                                if(S4==0)
                        {
                                delayms(10);
                                if(S4==0)
                                {
                                        if(stat==0)
                                        {
                                                select(5);
                                                P0=0x00;
                                                TR0=0;
                                        }
                                        else if(stat==1)
                                        {
                                                shidu=shidu--;
                                        }
                                }
                        }
}

void main()
{
        guanbi();
        INT();
        DS1302_write();
        while(1)
        {
                DS1302_read();
                read_rd2();
                dis ();
                scan ();
        }
}

网友A(2021-03-27):

你定时器初始化的时候都没开怎么跑?搜索
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