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vb采用串口1,需要使用重定义,电脑收不到数据

楼主(2021-02-16):
int main(void)
{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USART1_REMAP,ENABLE);

                /* enable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D);

    /* enable USART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1);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Tx */
    gpio_init(GPIOD,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5);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Rx */
    gpio_init(GPIOD,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 USART configure */
    usart_deinit(USART1);
    usart_baudrate_set(USART1, 115200U);
    usart_word_length_set(USART1, USART_WL_8BIT);
    usart_stop_bit_set(USART1, USART_STB_1BIT);
    usart_parity_config(USART1, USART_PM_NONE);
    usart_hardware_flow_rts_config(USART1, USART_RTS_DISABLE);
    usart_hardware_flow_cts_config(USART1, USART_CTS_DISABLE);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1,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1, USART_TRANSMIT_ENABLE);
    usart_enable(USART1);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1, 0x55);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USART1, USART_FLAG_TBE));

//
    printf("a usart transmit test example!");
    while(1);
}

/*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1, (uint8_t)ch);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USART1, USART_FLAG_TBE));
    return ch;
}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代码有问题,麻烦大佬分析一下,多谢

网友A:
PD5,PD6 对应的是UASRT2

楼主:
C:\Users\jason\Desktop\1

楼主:
datasheet v2.7;34页,100管脚封装的,不会错的

网友B:
AF时钟你打开了吗?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F时钟你打开了吗?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是的,貌似没看到楼主有开启RCU_AF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