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问题

楼主(2021-02-17):
怪事,spice仿真,信号源20MV,2000HZ,加了藕合电容10uf,同相端输入电压变成540伏。不加电容,电路可以正常放大正半周.

楼主:
我只需要放大正半周,负半周不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需要放大正半周,负半周不管。

op777是宏模型,是pnp输入的,如果接近真实,把黑田彻的运放抄进去,比宏模型接近真实

楼主:
已经搞定了,谢谢两位。

楼主:
LT SPICE没有LM324的型号,可以导入吗?

楼主:
已经导入LM324了

楼主:
换了一台电脑,同样的操作,说LM324的仿真文件打不开,,仿真文件已经复制进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