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偏执的差分放大电路的思考

楼主(2021-02-17):
前段时间网友贴出了一个如下电路:

网友也没有给出电路的作用,从输入的信号,与输出的信号有点像被整流的全波信号,由于输出有电容,疑似取交流信号。
这也让我思考当我碰到差分信号,如何用单电源差分放大器进行任意共模电压的放大。这个网友贴出的信号共模电压在1.2V左右。实际上偏执上偏执电压不可能正好在二分之一供电电压,对5V系统是2.5V,对于3.3V系统是1.65V,如何是其他值,该如何做。

楼主:
对于双电源单运放差分电路,通常的形式:

对于单电源单运放差分电路,通常的形式:

其输出vo:

楼主:
通常vref的处理,datasheet中一般与一楼的电路处理类似:

这样vref来自基准或者线性电源的输出(精度要求不高,或者后续环节还要校准)

楼主:
后来看了《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里面的一些技巧,在特定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移植的差分放大电路中。
如下图所示,左边使用三个电阻,用e6电阻取匹配。右边使用两个E24电阻去匹配。

楼主:
根据戴维南定理:如下图所示

戴维南等效电压与戴维南等效电阻,及其约束关系:

楼主:
举个例子,计算如下:

楼主:
通过只使用两个电阻的搭配,就可以节省一个运放去获得vref,降低了成本。对于使用sop8封装的双运放,可以用节省出来的运放,进行有源滤波。可能效果更好。
关于这些电阻技巧我在“《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第二种情形的疑问”的帖子中,HWM已经回答。
https://bbs.21ic.com/icview-2982440-1-1.html

网友A:
分析得滴水不漏,但二电阻代替3电阻的仿真结果有问题,电阻越大,结果越偏离目标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