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没有用过stm32f3系列DSP功能的

楼主(2021-02-17):
有没有用过stm32f3系列DSP功能的,求讲解如何配置,是不是和F4一样配置?

楼主:
之前一直用F4系列,现在要求16位AD,更换成F3的stm,有没有用过F3DSP功能的?

网友A:
这个功能很少用吧,还得用专业的DSP芯片

网友B:
用库的话就是开启几个宏,用DSP函数库就行了;对应寄存器就是置位几个寄存器开启DSP功能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资料贡献一下呀。。

网友C:
用库的话很简单调用几个函数。

网友D:
用DSP函数库

网友E:
我用过,开启硬件浮点运算,使用log库函数

楼主:
16位运算速度怎么样,精度准不准?

网友F:
额 可以用cube配置

网友G:
应该差不多

网友H:
主频不同吧

网友I:
感觉这个dsp功能很**肋

网友J:
一般用专用芯片做

网友K:
调用相关函数库就行吧

网友L:
DSP功能很好用的 涉及到了DSP 的math库,PID库等等 很方便!

网友M:
计算时间会不会很长

网友N:
如何优化资源的占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