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的软复位可靠吗?

楼主(2021-02-17):
stm32f0的软复位可靠吗?

网友A:
一般是采用看门狗进行设计的

网友B:
看门狗不如硬件复位靠谱。。。

网友C:
感觉有时候看门狗也不会复位。

网友D:
以前使用过AVR的时候,死机后只能硬件复位起作用。

网友D:
一般都是采用看门狗的进行处理

网友E:
楼上看来对看门狗的使用还是蛮熟练的

网友F:
一定程度上可以

网友G:
不如硬件复位可靠

网友H:
肯定不如硬件复位可靠

网友I:
怎么说呢  还可以吧

网友J:
软复位是不是就是指的看门狗啊

网友K:
复杂的话 不是很牢靠

网友L:
感觉不是那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