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说时域是离散的 频域一定是周期的呢?

楼主(2021-02-17):
为什么说时域是离散的  频域一定是周期的呢?

网友A:
频域的周期性本质上说是由两个基本单元ejwt和ejwn的性质所决定的

网友B:
对于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而言,ejwn对w是以2π为周期的,因而就可以说X(ejw)是周期的

网友C:
频域变换的,这个需要都做些功课的吧。

网友D:
时域、频域里周期和离散是相互对应的

网友E:
这个要看定义吧

网友F:
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教给咱们的啊

网友G:
只是知道是 不知道为什么是

网友H:
一般是采用看门狗进行设计的

网友B:
看门狗不如硬件复位靠谱。。。

网友C:
感觉有时候看门狗也不会复位。

网友I:
以前使用过AVR的时候,死机后只能硬件复位起作用。

网友J:
一般都是采用看门狗的进行处理

网友K:
楼上看来对看门狗的使用还是蛮熟练的

网友L:
元器件的软件还是很可靠的。

网友M:
不是那么可靠

网友K:
不怎么可靠

网友N:
当然不可靠

网友E:
说的对,比较麻烦

网友O:
    很好理解,时域是离散的,是经过采样出来的,那么不就是看成一种方波?占空比极小罢了
那么基础波就是采样频率

网友P:
离散数学里边的把

网友Q:
上升到理论高度了

网友R:
这个真的不是很理解

网友S:
上升到微观领域了

网友T:
当初老师讲解的时候就没太明白

网友U:
感觉只是相对来说的

网友V(2023-03-08):
时域和频域有对偶性的,可以互相参照理解。域的周期信号,可以分解成单个频率的正弦信号叠加的形式。

网友W(2024-01-02):
时域是离散的,频域一定是周期的,这一结论主要基于信号处理中的傅里叶变换理论。

网友X:
在信号处理中,时域和频域是两种描述信号特性的方式。时域描述信号随时间的变化,而频域描述信号在各个频率下的强度。傅里叶变换是一种将时域信号转换为频域信号的数学工具。

网友Y:
当使用AVR之前,崩溃后,只有硬件复位可以工作。

网友Z:
通常,使用看门狗来处理它

网友AA(2024-04-01):
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

网友AB: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AC: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AD: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AE: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

网友AF: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AG: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AH: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AI:
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AJ:
灌封前基材外观保持清洁和干燥。将混合好的胶料灌注于需灌封的器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