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怎么学习呢?

楼主(2021-02-17):
单片机定时器怎么学习呢?

网友A:
在网上搜索相关教程,proteus也可以仿真

网友B:
可以上网搜索郭天祥的单片机学习或许的云龙单片机学习。。

网友C:
先会写程序,然后在理解原理就好多了。。

网友A:
先去把它的时序、原理弄懂哦 不然会很难学的。。

网友D:
在编辑程序前将相关定时器写入。

网友E:
这个问题好复杂,还是多看看教程吧。
开发板都有相应例程,关键要动手调试。

网友F:
熟悉四种工作模式,多练练就可以

网友G:
下载论坛了id实例看下代码,然后看看书,对比一下哪些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