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通过串口调试助手与stm32通讯调试助手收不到数据

楼主(2021-02-17):
求高手帮忙,通过串口调试助手与stm32通讯调试助手收不到数据,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波特率是否正确?

网友B:
keil 软件设置要勾上一个包含库的指令。

楼主:
波特率对的

网友C:
上示波器看看

网友D:
那单片机能收到串口调试助手的数据吗

网友E:
单步调试看看问题在哪里

网友F:
单片机发送数据了没有

网友G:
波特率一致吗

网友H:
程序上边报错了吗

网友I:
最快的方式就是示波器

网友J:
单步调试一下 确认已经发送数据

网友K:
串口助手出问题的概率小

网友L(2023-03-08):
在用正点原子提供的例程调试其他串口时,要注意中断优先级,最好不要在串口中断函数里面用printf函数来调试

网友M(2024-04-01):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N: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O: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P: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Q: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