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异步接收的模式

楼主(2021-02-17):
串口通信做成同步发送
我接收数据的时候是使用中断接收,发送的时候是主动向SBUF写信息等待发送结束,但是实现的情况是我主动发送也会进入中断啊?!

网友A:
在中断处理程序里判断一下标志位不行吗

网友B:
你开启了中断吧

网友C:
你在发下一个字节,必须得等上一字节发完之后才能发啊

网友D:
或许可以用中断,或者用与中断通信的方式

网友E:
lz是要做实际的产品吗?

网友F:
买高档的单片机,收发中断可以分别开关

网友B:
得等上一字节发完之后才能发

网友G:
同步串口通信的读取数据采用同步串口通信方式

网友H:
串行通讯中只需要两个设备之间通过一对信号线进行通讯

网友C:
用的哪个函数啊

网友I:
进入发送中断吗

网友J:
进入发送中断还是接受中断啊

网友K:
需要同步时钟吧

网友L:
在稍等几个毫秒的时间

网友M:
有结束的标志位吧

网友N:
到底想要同步还是异步啊

网友O:
关掉发送中断使能就行了啊

网友P:
描述的要求不清楚